单片机数码管十位显示闪烁

楼主(2020-01-24):
各位大佬,为什么每次我加到十以上,十位就会闪烁一下就黑了,k1按键按一次+1,k2按一次减一,k3清零,k4定时器每秒+1。
请问怎么更改,能不能给下改正之后的代码,不怎么懂单片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int num=0;
uint shi;
uint ge;
uint i=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0]={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c, 0x07, 0x7f,0X67};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延迟一毫秒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
{
        P0=0X00;
                if(num<10)
                {
                        LSA=0;LSB=0;LSC=0;
                        P0=LedChar[num];
                }
                if(num>=10)
                {
                        shi=num/10;
                        ge=num%10;
                        LSA=1;LSB=0;LSC=0;
                        P0=LedChar[shi];
                        delay(40);
                        LSA=0;LSB=0;LSC=0;
                        P0=LedChar[ge];
                        delay(40);
                }
}

void main()
{
        while(1)
        {
                if(num==0)
        {
                LSA=0;LSB=0;LSC=0;
                P0=LedChar[0];
                delay(5);
                LSA=1;LSB=0;LSC=0;
                P0=LedChar[0];
                delay(5);
        }
        if(k1==0)
        {
                delay(1);
                if(k1==0)
                {
                        num++;
                        display();
                }
                while(!k1);
        }
         if(k2==0)
        {
                delay(1);
                if(k2==0)
                {
                        num--;
                        display();
                }
                while(!k2);
        }
        if(k3==0)
        {
                delay(1);
                if(k3==0)
                {
                        LSA=0;LSB=0;LSC=0;
                        P0=LedChar[0];
                        delay(5);
                        LSA=1;LSB=0;LSC=0;
                        P0=LedChar[0];
                delay(5);
                }
                while(!k3);
        }
        if(k4==0)
        {
                delay(1);
                if(k4==0)
                {
                        init();

                }
                while(!k4);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i++;
        if(i==20)
        {
                num++;
                i=0;
                display();
        }
}

网友A:
程序逻辑未理清,看你的程序显示是用74138译码选择位进行显示的,程序应该设置2ms定时器,每隔2ms依次选择一位(通过138译码)进行显示即可,不要在中断程序中加display()这样的显示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8 wei,num,colcount;    //wei用于位扫描  num用于列扫描  用于列扫描计数确定扫描时间
        DISP=0;                        //消影
        DISP=dispcode[dispbuf[wei]];   //显示缓冲区数据依次显示
        switch(wei)
        {
                case 0:C=1;B=1;A=1;break;
                case 1:C=1;B=1;A=0;break;
                case 2:C=1;B=0;A=1;break;
                case 3:C=1;B=0;A=0;break;
                case 4:C=0;B=1;A=1;break;
                case 5:C=0;B=1;A=0;break;
                case 6:C=0;B=0;A=1;break;
                case 7:C=0;B=0;A=0;break;
        }
        wei++;
        wei%=8;                         //m在0-7之间变化
}

网友B:
给你改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int num=0;
uint shi;
uint ge;
uint i=0;
bit a=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0]={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c, 0x07, 0x7f,0X67};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延迟一毫秒
}

void init()                        //10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display()
{
        shi=num/10;
        ge=num%10;
        P0=0X00;
        if(a)
        {
                LSA=1;LSB=0;LSC=0;
                if(num<10)
                        P0=0x00;
                else
                        P0=LedChar[shi];
                a=~a;
        }
        else
        {
                LSA=0;LSB=0;LSC=0;
                P0=LedChar[ge];
                a=~a;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num<100)
                        {
                                num++;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
                        if(k2==0 && num>0)
                        {
                                num--;
                        }
                        while(!k2);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L0 = 0x00;
        TH0 = 0xDC;
        i++;
        if(i==100)
        {
                i=0;
                num++;
                if(num>=100)
                        num=0;
        }
        display();
}

楼主:
不行啊,大佬,我把改的放进去,不使用定时器的时候,按下按键一,让数字+1,十位和个位轮流亮,不能一起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大佬,我把改的放进去,不使用定时器的时候,按下按键一,让数字+1,十位和个位轮流亮,不能一起 ...

改变晶振 晶振速度增加的话 扫描变快 就达到了同时显示的效果

网友D:
也改了下,自行验证哈。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int num=0;
uint shi;
uint ge;
uint i=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0]= {0x3F,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c, 0x07, 0x7f,0X67};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    //延迟一毫秒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A=1;
    ET0=1;
    TR0=1;
}
void display()
{
    shi=num/10;
    ge=num%10;
    if(shi==0)
    {
        P0=0;    //消隐十位0
    }
    else
    {
        P0=LedChar[shi];
    }
    LSA=1;
    LSB=0;
    LSC=0;    //显示十位
    delay(40);
    P0=LedChar[ge];
    LSA=0;
    LSB=0;
    LSC=0;   //显示个位
    delay(40);
    P0=0;        //消隐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if(k1==0)
        {
            delay(1);
            if(k1==0)
            {
                num++;
                if(num==100)
                {
                    num=0;    //为100时变为0
                }
                while(!k1)
                {
                    display();    //延时
                }
            }
        }
        if(k2==0)
        {
            delay(1);
            if(k2==0)
            {
                if(num)
                {
                    num--;
                }
                else
                {
                    num=99;    //为0时变为99
                }
                while(!k2)
                {
                    display();    //延时
                }
            }
        }
        if(k3==0)
        {
            delay(1);
            if(k3==0)
            {
                num=0;
                while(!k3)
                {
                    display();    //延时
                }
            }
        }
        if(k4==0)
        {
            delay(1);
            if(k4==0)
            {
                init();
                while(!k4)
                {
                    display();    //延时
                }
            }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i++;
    if(i==20)
    {
        num++;
        if(num==100)
        {
            num=0;    //为100时变为0
        }
        i=0;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大佬,我把改的放进去,不使用定时器的时候,按下按键一,让数字+1,十位和个位轮流亮,不能一起 ...

你根本没有看懂我给你改的程序。把显示程序放在定时器中断中的目的就是使按键时不干扰数码管显示,你不使用定时器怎么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没有看懂我给你改的程序。把显示程序放在定时器中断中的目的就是使按键时不干扰数码管显示,你不使 ...

我知道啊,但是我这个还要实现,不用定时器的时候手动按按键+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改了下,自行验证哈。
#include

可以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