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烧录固件重启发乱码

楼主:
https://blog.csdn.net/yannanxiu/article/details/81334230根据这个帖子做的,

网友A(2020-01-25):
* 上电为什么输出乱码?

上电输出乱码是正常的,因为外部晶振选择是26M,请选择74880的波特率,按下复位键或把RST引脚拉低再拉高,可以看到启动信息。可使用安信可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查看

这个问题在安信可的ESP8266常见问题里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