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right'咋回事啊

楼主(2020-01-25):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zkbl;//左占空比
unsigned char zkbr;//右占空比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sbit motor1_1=P0^0;
sbit motor1_2=P0^1;
sbit motor2_1=P0^2;
sbit motor2_2=P0^3;
sbit xj1=P0^4;
sbit xj2=P0^5;
void forward();
void left();
void right();
void main()
{

while(1)
{
  if (xj1==0&&xj2==0)
   forward();//直行
  else if (xj1==0&&xj2==1)
   left();//左转
  else(xj1==1&&xj2==0)
   right();//右转
}
}
void forward()
{
motor1_1=1;
motor1_2=0;
motor2_1=1;
motor2_2=0;
}
void left()
{
motor1_1=0;
motor1_2=0;
motor2_1=1;
motor2_2=0;

}
void right()
{
motor1_1=1;
motor1_2=0;
motor2_1=0;
motor2_2=0;
}

Killer Queen.c(2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right'

没看懂咋回事,,,,
一个还没完成的小车程序,先把电机和循迹给试着写了写

网友A:
  else(xj1==1&&xj2==0) 改为    else if (xj1==1&&xj2==0) 试试

网友B:
else有条件判断要加 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se(xj1==1&&xj2==0) 改为    else if (xj1==1&&xj2==0) 试试

确实没有错误了,但是编译不了,说是目标未创建

网友A:
Killer 设置问题吧。output有一个建立HEX文件选项。打上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se有条件判断要加 if

我记得讲c语言的时候不是有三种么
一种直接if一个判断
第二种if 然后else就两个判断
第三种if  elseif 可以有好几种判断最后是else不是么

网友A:
楼上正解,不加if, 则只要不符合前几种判断情形就会执行,有if则只有符合当前判断条件才会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ller 设置问题吧。output有一个建立HEX文件选项。打上勾。

这个打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