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0-01-25):
如图所示,三极管用的9013,控制端输出高电平无法导通三极管是继电器吸合,用万用表测Relay输出高时的电压才0.66V。但是继电器换成LED灯是可以正常驱动的,求各位大佬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准双向IO口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小,不足以使晶体管饱和导通。把电阻改接为上拉,由上拉电阻提供驱动电流。如图:

网友B:
默认弱上拉,可驱动达林顿,直接驱动一个三极管也有多种方法,可驱动场效应管,pnp晶体管,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如果有

网友C:
估计是继电器吸合线圈电压不对。电路是正常的,仔细核对下你的继电器是否是5V的。也不排除Q1性能不好。

网友D:
如果图上器件都正常(“Relay输出高时的电压才0.66V”应该不止这点),建议低电位控制继电器,用PNP型管子。其次落实下继电器额定电压,是5V的?

网友E:
你那VCC是12V的吧,试试双三极管组成的达林顿

网友F:
单片机上拉能力弱,可以加电阻弱上拉IO口,也可以使用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我一般喜欢用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或者光耦隔离驱动NPN或者PNP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多路驱动时使用ULN2003芯片驱动。

网友G:
电源是有内阻的,内阻太大。

网友H:
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