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3320与stc89c52rc单片机人机交互

楼主(2020-01-25):
各位贴子里的大神,小弟我用了很多办法,也弄不出LD3320与STC89c52rc单片机相连接能够实现人机交流的界面啊
是我哪里出问题了吗
程序编译正常,可能是管脚的问题吗?
程序按并行接口进行通讯(软件模拟并行读写),
                 sbit        LD_WR = P3^6;
                sbit        LD_RD        = P3^7;
                sbit        LD_CS        = P2^1;
                sbit        LD_A0        = P2^0;

还是说我的驱动端口的问题

//驱动端口定义
sbit        LD_MODE        =P3^5; /*读写模式选择*/
sbit RSTB=P3^3;         /*复位端口*/
sbit CSB=P2^1;         /*模块片选端口*/

单片机上面接线总数接的就这几个,上电后,千呼万唤都打不出一级口令啊

向大家请教一下,万分感谢谢谢!!!!

下面是我接的实物图,大家看看,在用串口助手的时候,也就只有上电瞬间才出现几行hex 代码其余一概没反应

网友A:
由于该模块使用3.3V电压,所以将其和C51连接时,请务必注意供电电压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该模块使用3.3V电压,所以将其和C51连接时,请务必注意供电电压为3.3V。

可是购买这款ld3320芯片的时候,我看的看清楚是可以接5V电源的呀,产品拿回来仔细看一端子板上有5V的接口和3.3V的接口,我是接5v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该模块使用3.3V电压,所以将其和C51连接时,请务必注意供电电压为3.3V。

而且呀,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在做的时候,自己摸索也不知道接线对不对,您可以看看我这几个接得对吗,LD3320与单片机相接的跳线6根左右,在外接两个是电源和地线。谢谢,真的琢磨太久了,希望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