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220v电压

楼主(2020-01-26):
如题:

我模电简直是个菜。。。
想用单片机控制220V的交流电或直流电。
现有一种复合型灯带,使用220V直流电才能点亮。
项目已经做完,是用的别人的控制器驱动,单片机加继电器控制开关。
但是现在我需要反思反思,自己是时候研究一下强电控制了。

\
\目前是小白一个,想问以下几个问题:
\
\使用三极管,MOS,IGBT 各有什么优缺点?
\若需要25A以上的稳定性,倾向于采用哪种驱动方式?
\关于220V直流电,是否需要隔离?
\若采用光耦隔离,是否可以直接通过电阻分压、二极管加电容稳压,获取驱动用电压?
\最后就是,刚才看了看三极管选型,使用450V 25A三极管(上面还标了个80W,我不懂啥意思),20A状态下发热怎么样?

\

问题已解决,
答案总结如下:

/
三极管不适用于大电流控制,只能用作信号放大;
MOS用于直流控制,效果不错但发热问题依然明显;
IGBT驱动电路略微复杂,成本较高,但可以驱动很大的电流。
/
25A以上,每分钟动作在10次以下,可以使用继电器,每分钟10次以上,交流电使用双向可控硅和IGBT,直流电使用高压MOS。
/
220V直流电(实际有效电压并非220V,不加电容为198V,加了电容就是310V),使用时需要隔离,两级对地电压均是198V或310V!
/
若采用光耦隔离,后级220V直流完全可以仅通过电阻分压加电容产生十几V的MOS驱动电压,不会导致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
三极管发热严重,不适合用于这种情况,80W指最大载热功率,并非标准情况的发热功率。

若有不妥之处,请不吝指正。

网友A:
控制交流电倾向于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倾向于用MOS管。是否需要光耦隔离要看你的电源形式和人身安全考量。三极管所标功率是指其集电极耗散功率,也就是三极管自身能够承载的发热功率,不是指其能够驱动的负载功率。

网友B:
控制交流电倾向于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倾向于用MOS管。是否需要光耦隔离要看你的电源形式和人身安全考量。三极管所标功率是指其集电极耗散功率,也就是三极管自身能够承载的发热功率,不是指其能够驱动的负载功率。学习了,赞赞赞

网友C:
交流控制一般用继电器和双向可控硅,看你工作的频率,以秒计的才可以用继电器,优点是接触电阻小,缺点是寿命短,动作10万次的质量就算好的了。频率高的要用双向可控硅,留足功率余量,导通电压一般在0.1-0.4v,按照你的负载选

网友D:
你如果不是想专门研究这方面 最好用现成的模块 低压控高压现成的产品很多 比如固态继电器 甚至MOC+SRC都可以 散热方面用散热片即可 甚至可以加风扇和温控开关 这些都是简单快速的思路

电子电路的知识真事浩如烟海 凭一个人要把能用到的每个方面都研究一下 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交流电倾向于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倾向于用MOS管。是否需要光耦隔离要看你的电源形式和人身安全考量。 ...

明白了,用MOS控制。
要控制的是220V整流后的直流电,是否需要隔离?
现在就是想不明白,如果不隔离的话,这种直流电会不会干扰到开关电源的运作,乃至引起机箱负极带电?

网友E:
别用三极管,用晶闸管比较好

网友F:
先不说单片机。
如果你手工控制220V交流电,你打算如何做到呢?
如果你能做到了,再考虑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不说单片机。
如果你手工控制220V交流电,你打算如何做到呢?
如果你能做到了,再考虑单片机。

根本不是一回事嘛,手工调光调速我就选交流调速器,多香。

但是真正应用单片机上就得用PWM驱动高压MOS/双向可控硅了,还得考虑开关速率问题,以及高压高速控制或许会产生的EMI干扰。
只能说,单片机实在是太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根本不是一回事嘛,手工调光调速我就选交流调速器,多香。

但是真正应用单片机上就得用PWM驱动高压MOS ...

用单片机控制就必须要用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控制就必须要用PWM吗?

只能用PWM,没有其他办法。
要制造能带动大电流灯带,具有渐变调光功能的设备,手动就直接使用交流调速器,简单方便;但是单片机就必须得用PWM+高压MOS了。
问题出在隔离和驱动上,相关电路我没有接触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用PWM,没有其他办法。
要制造能带动大电流灯带,具有渐变调光功能的设备,手动就直接使用交流调速 ...

你不会用单片机控制个舵机去拧你说的那个什么调速器么 呵呵呵

网友H:
简单方案可采取MOC3021光耦驱动可控硅BTA16,BTA20之类的,复杂大功率的就用TLP250光耦跟NPN,PNP三极管组合驱动IGBT;单片机低电平能力驱动能力强一些,所以光耦正极串电阻接VCC,负极直接接单片机IO。

网友I:
难道可控硅不行吗?

网友J:
可以考虑继电器

网友K:
不建议使用单片机

网友L:
可以通过继电器或可控硅整流器等固态组件控制220V为设备供电。 但是控制电路将使用直流电源。 即使不想使其成为要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也不要试图在控制电路中直接使用220V,因为这不仅是电路中潜在的冒烟点,而且如果有人不小心接触未密封电路中的任何组件也可能致命 。 更好的主意是完全隔离,通过简单的分压器直接连接控制电路到220V。 但是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变压器将220V与控制电路隔离,然后将较低的AC整流为DC以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方案可采取MOC3021光耦驱动可控硅BTA16,BTA20之类的,复杂大功率的就用TLP250光耦跟NPN,PNP三极管组合 ...

谢谢,这个可以用。
不过目前打算是用高压直流控制的,相关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可控硅不行吗?

直流电,PWM。

楼主:
无极控制驱动,频率1K到10K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建议使用单片机

单片机是用来控制电机,灯光,需要实现高压直流,无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通过继电器或可控硅整流器等固态组件控制220V为设备供电。 但是控制电路将使用直流电源。 即使不想使其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