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无刷电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
自己用Proteus仿真了一个霍尔无刷电机的驱动。霍尔无刷电机来自废旧光驱,一直想让他转圈圈,自己就仿真了一个,没有做实物,苦于找不到电子元件,和板子,最主要是不知道实际运行咋样。
思路是用电压控制转速,就是在输入电压端接一个电位器,控制输入电压的高低,从而控制转速。
希望大神批评指正,仿真如下图:

加电源

加电源

静止

静止

网友A(2020-01-28):
霍尔元件可以在电脑CPU风扇上拆。下面附个图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