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消影

楼主(2020-01-26):
郭天祥《新概念》上说消影时是在讲在每次送完段选后、送入位选前,需要加消影。我不知道在每次送完位选数据后、送入段选数据前,需要加上消影吗?

网友A:
数码管动态显示就是高速逐位显示,利用人眼视觉残留特性,实际视觉效果是多位数码管同时点亮。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为了节省IO口,位码和段码共用一组端口分时工作,这就导致位码和段码不可能同时切换,故而使得下一位数码管有上一位数码管的笔段残影,俗称鬼影。为解决此问题需要在数码管换位时加入消隐代码。由于硬件不同消隐方式也有差异。以郭天祥的例子,顺序是:送段消隐码--送位码--送段字符码,反复循环。

网友B:
都需要,不管是先打开段选还是先打开位选,P0的值都会互相干涉

网友C:
都要做小隐的

网友D:
扫描显示的要点是:
1、亮屏时间尽可能长,黑屏时间尽可能短,以增加显示的亮度。
2、改变LED的端口数据时,让显示是黑屏,以防止显示乱闪。
这就要求:LED的端口数据切换的时间尽可能短。
注:单个LED或无需扫描显示的,不在此列。
方法是:
1、先将显示的数据准备好,就是只差送出到LED的端口了,即“引而不发”!将来发出只需“一条指令的时间”。
2、让显示黑屏,即切断LED供电电路,如COM口(LED的共同端)!也只需“一条指令的时间” 。
3、送出显示数据,因为只需“一条指令的时间”,所以时间最短了。
4、恢复LED电源,即LED的共同端。也只需“一条指令的时间” 。
这样“1关2送3开”只要三条指令就完成了LED显示的切换,用时最短,且不会乱显。

网友D:
学习要掌握其原理,只知原理了,再做就容易了。

网友E:
那本书上写程序是先把锁存器打开,再送入段选数据,所以要消影,如果你是先给输出端口赋值,在打开锁存器就不用消影了。例如:P0=0x3f;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网友F:
用锁存芯片,或许可以解决消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