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3320与单片机stc89c52rc 相关问题

楼主(2020-01-26):
各位新年好,给大家拜年了,恭喜发财!!!最近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希望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小弟我真的弹尽粮绝,先给大家看一下基本程序的框架

程序是下载到单片机stc89c52rc中,然后通过跳线接入到LD3320模块中,在接线是
    并行接口进行通讯
                 sbit        LD_WR      =  P3^6;
                sbit        LD_RD        = P3^7;
                sbit        LD_CS        = P2^1;
                sbit        LD_A0        = P2^0;
   驱动端口定义
             sbit        LD_MODE        =P3^5; /*读写模式选择*/
             sbit        RSTB              =P3^3;         /*复位端口*/
             sbit        CSB                 =P2^1;         /*模块片选端口*/
基本接线如下图

  不知道是移植程序的问题还是我接线问题,导致烧录后,打开串口反馈回来的代码只在上电一瞬间,随后没有任何反馈,单片机也没有任何工作,一级二级口令也打不开,怎么呼呼都不管用,看了一下相关文章,正常来说串口助手是会在等待接收口令,也就是说会一直发回00的代码回来,我调试后传递回来了4个00 00 00 00 ,随后也结束工作,这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了,真的不知怎么解决,没有点头绪,希望大哥可以帮忙看看,再次感谢!!!

串口助手

串口助手

程序框架

程序框架

楼主:
这块芯片是可以支持5V的供电的,还是说我必须接3.3V才能工作呢

网友A:
先学会走单步调试

网友B(2020-03-23):
引用 楼主:
这块芯片是可以支持5V的供电的,还是说我必须接3.3V才能工作呢

LD3320的输入输出电平都是3.3V,stc89c52rc是5V,你要用电平转换器才能用

网友C(2020-04-26):
请注意以下连接: 1. 控制串行/并行的管脚:  ICR_MODE (P1.0)  连接 LD3320 芯片的 MD 高电平为 SPI 方式,低电平为并行方式。 用户选择好一种合适自己的方式后,最好以后不要变来变去。 所以实际系统里这个管脚可以固定接高或者低。

2. 和串行 SPI 方式关联的管脚:  C51_WR(P3.6)连接 LD3320 芯片的 SPIS, 低电平为 SPI 有效。  C51_AD0(P0.0)连接 LD3320 芯片的 SDI。  C51_AD1(P0.1)连接 LD3320 芯片的 SDO。  C51_AD2(P2.0)连接 LD3320 芯片的 SDCK。

3. 和并行总线方式关联的管脚:  C51_AD0 ~ C51_AD7 连接 LD3320 芯片的 P0~P7。  C51_A8(P2.0)连接 LD3320 芯片的 A0。  C51_A14(P2.6)连接 LD3320 芯片的 CSB。  C51_WR(P3.6)连接 LD3320 芯片的 WRB。  C51_RD(P3.7)连接 LD3320 芯片的 RDB

芯片的开发板上写了连接方法,我看你的连接像是软件模拟SPI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