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编译出现错误,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想请问一下大家

楼主(2020-01-26):
代码如下,是商家那边给我的例程,我想通过改例程来使用,但是我解决不了编译器报错问题,明明代码的位操作没有问题,就是无法编译

//Drive_IC:SSD1306
//=-=-=-=-=-=-=-=-=-=-=-=-=-=-=-=-=-=-=-=-=-=-=-=-=-=-=-=-=-=-=-=-=-=-=-=-=-=-=-=-=-=-=-=-=-=-=-=-=-=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Pin Definition
//-=-=-=-=-=-=-=-=-=-=-=-=-=-=-=-=-=-=-=-=-=-=-=-=-=-=-=-=-=-=-=-=-=-=-=

//#define SCL3        P3^1                                // Serial Clock Input
//#define SDA3        P3^2                                // Serial Data Input
sbit SCL3=P3^1;
sbit SDA3=P3^2;

code color13[]={
/*------------------------------------------------------------------------------
;  源文件 / 文字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2)\logo.bmp字模
;  宽×高(像素): 128×64
------------------------------------------------------------------------------*/
//0x80,0x40,0x10,//宽的像素数,高的像素数,宽的字节数,参数设置可选
0xF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

code color14[]={
/*--  调入了一幅图像:F:\工作\8051\OLED1\abcd.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F0,0x08,0x04,0x04,0x08,0xF0,0x00,0x04,0xFC,0x04,0x00,0x00,0x00,
0x00,0x04,0xFC,0x44,0x44,0xE4,0x0C,0x00,0x04,0xFC,0x04,0x04,0x08,0xF0,0x00,0xA8,
0xAE,0x98,0xFF,0xAC,0x8A,0x10,0xFC,0x0B,0x88,0x78,0x08,0x00,0x88,0x86,0x92,0x92,
0x92,0x92,0xD3,0xB2,0x92,0x82,0x8A,0x8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

void         delay_ms(Uint t)
{
        Uchar i,j;
        while(--t)
        {
        i=50;
        j=100;

                while(--j)
                        while(--i);
        }
}
void uDelay(Uchar l)
{
        while(l--);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j,k;

        for(k=0;k<n;k++)
        {
                for(i=0;i<131;i++)
                {
                        for(j=0;j<15;j++)
                        {
                                uDelay(203);
                        }
                }
        }
}

//****************************************************************************
//-=-=-=-=-=-=-=-=-=-=-=-=-=-=-=-=-=-=-=-=-=-=-=-=-=-=-=-=-=-=-=-=-=-=-=
//  Read/Write Sequence
//-=-=-=-=-=-=-=-=-=-=-=-=-=-=-=-=-=-=-=-=-=-=-=-=-=-=-=-=-=-=-=-=-=-=-=
void I2C_3(Uchar mcmd)
{
Uchar length = 8;                        // Send Command

        while(length--)
        {
                if(mcmd & 0x80)
                {
                        SDA3=1;
                }
                else
                {
                        SDA3=0;
                }
//                uDelay(3);
                SCL3=1;
//                uDelay(3);
                SCL3=0;
//                uDelay(3);
                mcmd = mcmd << 1;
        }
}

void I2C_Ack3()
{
        SDA3=1;
//        uDelay(3);
        SCL3=1;
//        uDelay(3);
        SCL3=0;
//        uDelay(3);
}

void I2C_NAck3()
{
        SDA3=0;
//        uDelay(3);
        SCL3=1;
//        uDelay(3);
        SCL3=0;
//        uDelay(3);
}

void I2C_Start3()
{
        SDA3=0;
//        uDelay(3);
        SCL3=1;
//        uDelay(3);
        SCL3=0;
//        uDelay(3);
        I2C_3(0x78);
        I2C_Ack3();
}

void I2C_Stop3()
{
        SCL3=1;
//        uDelay(5);
        SDA3=0;
//        uDelay(5);
        SDA3=1;
//        uDelay(5);
}

void Write_Command3(Uchar Data)
{
        I2C_Start3();
        I2C_3(0x00);
        I2C_Ack3();
        I2C_3(Data);
        I2C_Ack3();
        I2C_Stop3();
}

void Write_Data3(Uchar Data)
{
        I2C_Start3();
        I2C_3(0x40);
        I2C_Ack3();
        I2C_3(Data);
        I2C_Ack3();
        I2C_Stop3();
}
//-=-=-=-=-=-=-=-=-=-=-=-=-=-=-=-=-=-=-=-=-=-=-=-=-=-=-=-=-=-=-=-=-=-=-=

void        LCD_Init3(void)
{
//RES3=0;
//uDelay(2);
//RES3=1;
//internal setting

Write_Command3(0xae);        //--turn off oled panel

Write_Command3(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Command3(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Command3(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_Command3(0xb0);        //--set page address

Write_Command3(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_Command3(0xff);

Write_Command3(0xa1);        //--set segment re-map 127 to 0   a0:0 to seg127
Write_Command3(0xa6);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_Command3(0xc8);        //--set com(N-1)to com0  c0:com0 to com(N-1)

Write_Command3(0xa8);        //--set multiples ratio(1to64)
Write_Command3(0x3f);        //--1/64 duty

Write_Command3(0xd3);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Command3(0x00);        //--not offset

Write_Command3(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Command3(0x80);        //--set divide ratio

Write_Command3(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Command3(0xf1);

Write_Command3(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Command3(0x12);

Write_Command3(0xdb);        //--set vcomh
Write_Command3(0x40);

Write_Command3(0x8d);        //--set chare pump enable/disable
Write_Command3(0x14);        //--set(0x10) disable
//Write_Command3(0x10);        //--set(0x10) disable
Write_Command3(0xaf);        //--turn on oled panel
//-=-=-=-=-=-=-=-=-=-=-=-=-=-=-=-=-=-=-=-=-=-=-=-=-=-=-=-=-=-=-=-=-=-=-=void         LCD_Init(void)
}

//-=-=-=-=-=-=-=-=-=-=-=-=-=-=-=-=-=-=-=-=-=-=-=-=-=-=-=-=-=-=-=-=-=-=-=
void pic13(void)
{
        Uchar i,j;
        Uint k;
        k=0;
        for(j=0;j<8;j++)
        {
                Write_Command3(0x22);//--set page1
                Write_Command3(j);//--set start page
                Write_Command3(0x07);//--set end page

                for(i=0;i<128;i++)                                                  //显示单色数据到LCD
                {
                        Write_Data3(color13[k]);
                        k=k+1;

                }
        }
}

void pic14(void)
{
        Uchar i,j;
        Uint k;
        k=0;
        for(j=0;j<8;j++)
        {
                Write_Command3(0x22);//--set page1
                Write_Command3(j);//--set start page
                Write_Command3(0x07);//--set end page

                for(i=0;i<128;i++)                                                  //显示单色数据到LCD
                {
                        Write_Data3(color14[k]);
                        k=k+1;

                }
        }
}

//-=-=-=-=-=-=-=-=-=-=-=-=-=-=-=-=-=-=-=-=-=-=-=-=-=-=-=-=-=-=-=-=-=-=-=

//-=-=-=-=-=-=-=-=-=-=-=-=-=-=-=-=-=-=-=-=-=-=-=-=-=-=-=-=-=-=-=-=-=-=-=
void main()
{

        LCD_Init3();

        while(1)

        {
                pic13();
                delay_ms(10);
                pic14();
                delay_ms(10);

        }
}

网友A:
你好,我复制了你的代码编译没有错误噢,只有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你上面的systax error我碰到的时候,都是中英输入法混了,你的=可能用了中文

网友B:
图片未显示,看不到错误提示信息,点击错误信息可以去解决问题

网友C:
仿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