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使电机发声的原理

楼主(2020-01-27):
请问电调使电机发声的原理是什么?
哪位大神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是啥?

网友B:
查一下你的电机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你找一个直流电机接在功放输出端也会有声音!

网友D:
电机输入 pwm 形式的1k-10k之间就会震动发声,跟扬声器一个原理

网友E:
你把一个收音机喇叭换成直流永磁电机,同样会出唱歌、说话。

网友F:
喇叭实际上就是个电感。。。。电机里面也是个电感  本质是电感发声

网友G:
一种理论认为,是由于线圈上通电后,定子铁芯中的硅钢片受到磁场的作用力,会
向一个方向运动;当电断掉后,硅钢片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如此以一定的频率通电断电、
硅钢片就会往复振动,当振动频率在 20Hz~20000Hz 内时,就会发出人耳能听到的音频了。

--一本网友书上的

网友H(2020-04-20):
电机发声原理,那一个是正确的啊?1,由于线圈上通电后,定子铁芯中的硅钢片受到磁场的作用力,会向一个方向运  动;当电断掉后,硅钢片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如此以一定的频率通电断电、硅钢片就会往复振动,当振动频率在20Hz~ 20000Hz内时,就会发出人耳能听到的音频了  2,另一种理论认为,发出声音的是振动的转子:我们在用手去转动无刷电机转子  的时候,是不是有明显的一格格的感觉? 从第章的分析知道, 磁路总是倾向与走磁阻最小的通路,所以转子在平时静止时的位置,肯定是磁阻最小的位置,如果你用手去拨动转子,等于打破了原来的平衡,肯定要受到阻力,转子总是倾向于回到它原来磁阻最小时的位置。因此,如果对线圈通电,转子受力会向一个方向运动;若通电时间很短,当断电时,转子又会回到它原来的平衡位置,如此也能造成振动效果而发出声音。

网友I:
关键是声音的来源。直流电机直接供直流电就可以运转,但是无法调速,使用电调后,速度可调了,但是供给电机的电已经变成脉冲了,电机工作在不断的停电与供电的脉冲之下,如果脉冲频率刚好在人耳朵的敏感范围,就会产生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

网友J:
电磁噪声

网友K:
线圈微共振而已。

网友L:
电机和扬声器在理论上非常相似,当扬声器施加放大的变化信号时,它会轴向移动; 相似的信号可以驱动电动机以相似的角位移旋转,该角位移等于扬声器的轴向位移。

网友M(2020-09-03):
震动发声原理吗?

网友L:
直流电动机与扬声器非常相似,其原理是电流流过线圈以移动电枢。 改变电流的频率和幅度可以改变运动强度,从而改变声音的音调。

网友N:
原理跟喇叭绕磁震动发生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