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电设电磁项目 STM32代码分享

楼主(2020-01-27):
2019年电子设计大赛电磁题目参考代码,本人参加所用,附作品实物照片一张哈哈,分享学习。电磁采用多匝线圈绕成,用大容量电容充放电。单片机采用stm32f103rct6,电磁发射控制采用继电器,显示使用oled,使用矩阵键盘进行功能切换和设置。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uoji_PW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pwm.h"
#include "hc05.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jidianqi.h"
#include "math.h"

#define  ADC_Channel  7
#define key_clear {key_7=0,key_8=0,key_9=0,key_4=0,key_5=0,key_6=0,key_1=0,key_2=0,key_3=0,key_0=0,kaishi=0,change_d=0,change_a=0,done=0,saomiao=0;saomiao2=0;}
extern u8 num;
  unsigned char key_7=0,key_8=0,key_9=0,kaishi=0;
  unsigned char key_4=0,key_5=0,key_6=0,change_d=0;
  unsigned char key_1=0,key_2=0,key_3=0,change_a=0;
  unsigned char done=0,key_0=0,saomiao=0,saomiao2=0;

        unsigned int Compare_ang=110,Compare_dis=83;
        unsigned int Compare_ang_done,Compare_dis_done;

extern u32 distance1;

  //距离角度
  unsigned int distance=0,angle=0;
  unsigned int dis_1=0,dis_2=0,dis_3=0;
  unsigned int ang_1=0,ang_2=0;

extern void Key1_init(void);
extern void Key2_init(void);

void JTAG_Set(u8 mode2)        //配置JTAG/SW
{
        u32 temp;
        temp=mode2;
        temp<<=25;
        RCC->APB2ENR|=1<<0;     //开启辅助时钟
        AFIO->MAPR&=0XF8FFFFFF; //清除MAPR的[26:24]
        AFIO->MAPR|=temp;       //配置JTAG/SW模式
}

int main(void)
{
//        u16 adc0,adc1,adc2,adc3;
        JTAG_Set(0x02); //关闭JTAG调试接口,因为JTAG接口占用了B3、B4、A15。用户想要更改到的OLED接口可能与JTAG接口冲突,所以关闭JTAG。
        JTAG_Set(0x01); //开启SWD调试接口。DIO:A13,CLK:A14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Adc_Init();                                  //ADC初始化
        OLED_Init();

        delay_init();
         TIM3_Cap_Init(4999,7199);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HC05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TIM1_PWM_Init(1439,999);
        TIM8_PWM_Init(1439,999);
        uart_init(9600);
         jidianqi_Init();
         TIM3_Cap_Init(0XFFFF,72-1);
//         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
//                TIM_SetCompare1(TIM8,Compare_dis);
         chongdian;
                kaipao;
  while(1)
        {
                OLED_P6x8Str(0,0,"mode:",F6x8);
                OLED_P6x8Str(0,20,"distance:",F6x8);
                OLED_P6x8Str(0,30,"angle:",F6x8);
                OLED_P6x8Str(0,40,"distance11:",F6x8);
                Read_Distane();
                OLED_ShowNum(80,40,distance1,4,F6x8);
                num=KEY_Scan();
                switch(num)
                {
//                        case 1: key_7=1;break;
//                        case 2: key_8=1;break;
//                        case 3: key_9=1;break;
                        case 16: kaishi=1;break;
//                        case 5: key_4=1;break;
//                        case 6: key_5=1;break;
//                        case 7: key_6=1;break;
                        case 15: change_d=1;break;
//                        case 9: key_1=1;break;
                        case 10: saomiao2=1;break;
                        case 13: saomiao=1;break;
                        case 14: change_a=1;break;
//                        case 10: done=1;break;
                        case 12: done=1;break;
//                        case 15: key_7=1;break;
//                        case 16: key_7=1;break;
                }

//                LCD_ShowNum(20,20,num,3,12);
        OLED_ShowNum(0,60,num,1,F6x8);
//                distance=90;
//                 OLED_ShowNumber(40,40,(u16)distance,5,12);

//                num=0;
                Compare_ang=83+(int)angle*0.89;
                Compare_dis=45+asin(distance/1.5)/2;

           if(kaishi==1)
           {
//                   //30-190  中心110   190、30 180度  范围 83~137
//                  TIM_SetCompare1(TIM1,190);
//                                delay_ms(1000);
//                                TIM_SetCompare1(TIM1,30);
//                                delay_ms(1000);
//                 //25~150  水平45,垂直望天120
//        TIM_SetCompare1(TIM8,120);
//                   delay_ms(1000);
//                   TIM_SetCompare1(TIM8,45);
//                   delay_ms(1000);
//                key_clear;

                   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8,Compare_dis);
                   delay_ms(1000);
                  chongdian_stop;

                   //tiao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hongdian;

                   kaipao_stop;

                   kaipao;
                   key_clear;

           }

           if(saomiao==1)
           {

                   Compare_ang=83;
                   while(1)
                   { Read_Distane();OLED_ShowNum(80,40,distance1,4,F6x8);
                   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
                    delay_ms(800);
                           Compare_ang+=10;
                           if(Compare_ang==133)
                                   while(Compare_ang!=83)
                                   { Read_Distane();OLED_ShowNum(80,40,distance1,4,F6x8);
                                           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
                                                delay_ms(800);Compare_ang-=10;
                                           if(distance1<=3500&&distance1>=2500)
                                           {        OLED_P6x8Str(40,60,"find!",F6x8);
                                                   goto K1;}

                                        }
                                   }

                        K1:chongdian_stop;

                   //tiao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hongdian;
                   kaipao_stop;

                   kaipao;
                   OLED_CLS_y(40);
                    key_clear;
           }
           //发挥题三
           if(done==1)
           {
                   OLED_P6x8Str(0,0,"mode:",F6x8);
                   OLED_P6x8Str(40,0,"manual operation",F6x8);
                   Compare_ang_done=110;
                   delay_ms(1000);
                   Compare_dis_done=45;
                   delay_ms(1000);
                   key_clear;
                   while(done!=1)
                   {

                           while(1)
                   {
                           num=KEY_Scan();
                           if(num!=0)
                           {  delay_ms(50);
                                   num=KEY_Scan();
                                if(num!=0)
                                {num=KEY_Scan();

                                   while(KEY_Scan()!=0) ;
                                   goto M1;
                                }
                   }

                  }
                   M1:
                           if(num==4)
                           {Compare_ang_done=Compare_ang_done+8;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_done);delay_ms(1000);num=0;}
                           if(num==6)
                           {Compare_ang_done=Compare_ang_done-8;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_done);delay_ms(1000);num=0;}
                           if(num==8)
                           { Compare_dis_done=Compare_dis_done-8; TIM_SetCompare1(TIM8,Compare_dis_done);delay_ms(1000);num=0;}
                           if(num==5)
                           { Compare_dis_done=Compare_dis_done+8; TIM_SetCompare1(TIM8,Compare_dis_done);delay_ms(1000);num=0;}

           }
           key_clear;
                    OLED_CLS_y(0);
   }

   //扫描2
           if(saomiao2==1)
           {
                   TIM_SetCompare1(TIM8,45);
                   Compare_ang=137;
                   while(1)
                   { Read_Distane();OLED_ShowNum(80,40,distance1,4,F6x8);
                   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
                    delay_ms(800);
                           Compare_ang-=10;
                           if(Compare_ang==87)
                                   while(Compare_ang!=137)
                                   { Read_Distane();OLED_ShowNum(80,40,distance1,4,F6x8);
                                           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
                                                delay_ms(800);Compare_ang+=10;
                                           if(distance1<=3500&&distance1>=2500)
                                           {        OLED_P6x8Str(40,60,"find!",F6x8);
                                                   goto K2;}

                                        }
                                   }

                        K2:chongdian_stop;

                   //tiao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hongdian;
                   kaipao_stop;

                   kaipao;
                   OLED_CLS_y(40);
                    key_clear;
           }

           if(change_d==1)
           {
                   OLED_P6x8Str(0,0,"mode:",F6x8);
                   OLED_P6x8Str(40,0,"change distance",F6x8);

                    while(KEY_Scan()!=0) ;
                   num=0;
                   while(1)
                   {
                           num=KEY_Scan();
                           if(num!=0)
                           {  delay_ms(50);
                                   num=KEY_Scan();
                                if(num!=0)
                                {num=KEY_Scan();
                                        dis_1=num;}
                                   while(KEY_Scan()!=0) ;
                                   goto L1;
                                }
                   }

                   L1: OLED_ShowNum(60,20,dis_1,1,F6x8);
                   delay_ms(100);
                   num=0;

                   while(1)
                   {
                           num=KEY_Scan();
                           if(num!=0)
                           {  delay_ms(50);
                                   num=KEY_Scan();
                                if(num!=0)
                                {num=KEY_Scan();
                                        dis_2=num;}
                                   while(KEY_Scan()!=0);
                                        goto L2;

                                }
                   }

                   L2: OLED_ShowNum(70,20,dis_2,1,F6x8);
                   delay_ms(100);
                   num=0;

                   while(1)
                   {
                           num=KEY_Scan();
                           if(num!=0)
                           {  delay_ms(50);
                                   num=KEY_Scan();
                                if(num!=0)
                                {num=KEY_Scan();dis_3=num;
                                }
                                   while(KEY_Scan()!=0);
                                goto L3;
                                }
                   }

                   L3: OLED_ShowNum(80,20,dis_3,1,F6x8);
                   num=0;
                   distance=100*dis_1+10*dis_2+dis_3;
//                   OLED_P6x8Str(0,40,"hand",F6x8);
//                   OLED_ShowNumber(40,40,distance,5,12);
                   key_clear;
                   OLED_CLS_y(0);
//                   OLED_P6x8Str(30,60,"clear successful",F6x8);
           }

           if(change_a==1)
           {
                   OLED_P6x8Str(0,0,"mode:",F6x8);
                   OLED_P6x8Str(40,0,"change angle",F6x8);
                    while(KEY_Scan()!=0) ;
                   num=0;
                   while(1)
                   {
                           num=KEY_Scan();
                           if(num!=0)
                           {  delay_ms(50);
                                   num=KEY_Scan();
                                if(num!=0)
                                {num=KEY_Scan();
                                        ang_1=num;}
                                   while(KEY_Scan()!=0) ;
                                   goto A1;
                                }
                   }

                   A1: OLED_ShowNum(60,30,ang_1,1,F6x8);
                   delay_ms(100);
                   num=0;

                    while(KEY_Scan()!=0) ;
                   num=0;
                   while(1)
                   {
                           num=KEY_Scan();
                           if(num!=0)
                           {  delay_ms(50);
                                   num=KEY_Scan();
                                if(num!=0)
                                {num=KEY_Scan();
                                        ang_2=num;}
                                   while(KEY_Scan()!=0) ;
                                   goto A2;
                                }
                   }

                   A2: OLED_ShowNum(70,30,ang_2,1,F6x8);
                   delay_ms(100);
                   num=0;

                   angle=ang_1*10+ang_2;
                   key_clear;
                   OLED_CLS_y(0);
//                   OLED_P6x8Str(30,60,"clear successful",F6x8);
                TIM_SetCompare1(TIM1,Compare_ang);
                   delay_ms(1000);
                   TIM_SetCompare1(TIM8,Compare_dis);
                   delay_ms(10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