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难点

楼主(2020-01-27):
51单片机现成的作品多多,涉及各方各面,只要有需要可从相应的程序移植过来,稍加调试就能用,我刚接触,也不清楚,学51真正的难点在哪?请懂行的指点。

网友A:
51单片机的难点之一就是能协调多个断点互不干扰地工作。

网友B:
贵在坚持  不断熟悉外围电路和CPU各种资源的灵活使用

网友C:
唔虽然问的非常泛,,我也是新学习51,你一自己动手实践就会知道难在什么地方,比如第一次接触定时器,或者第一次接触D/A和A/D,难倒也不是很难,熟了就不难了,有兴趣有钻研精神有恒心是最难的⑧,

网友D:
读通原理后就没有难点了。

网友E:
我个人觉难点在于C语言这块,只要学好了单片机C语言和使用方法就象小学生学会了汉字,乘下的你就可以写作文了一样。至于作文写的好与坏。那就凭你多练了。

网友F:
难点就是51单片机本身资源太小了,做稍微实用用到东西要花费其他芯片好几倍价格去添加好多东西才能做好

网友G:
难点在于如何统筹好整个系统。就是说单片机一般资源较少。如何在较少的资源下把各种功能整合到一起又互相通信互不干扰。实际上等于要考虑好一个小的操作系统。
而类似51这样的单片机资源非常少,很难去移植一个操作系统。

网友H:
51、avr、stm32等单片机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共性,建议先把51最基础的内部资源学习好,通过项目来提升自己的逻辑能力。学习贵在坚持,加油!

网友I:
好好努力就可以了

网友J(2020-03-09):
汇编指令比较难吧。对有些算法的理解并且结合实际来使用比较难。C语言和C51语言是不同的,C语言使用的时候要对应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大概想到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