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上拉下拉的设置

楼主:
单片机中有必要设置上拉下拉吗?外接电路以为上拉为何还要在单片机的烧录程序中设置?如果led1为p1-0接上拉电阻,led2为p1-1接下拉电阻概如何初始化?

网友A(2020-01-28):
IO口只听说弱上拉 推挽 高阻 OC开路的设置,未听说上拉和上拉的设置,要设置为下拉一般在片外端口硬件电路,能提供所用的单片机吗?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设置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STM32f103是这样的。

网友C:
当你设计三极管驱动时,可能需要设计集电极的电阻。
单片机内部有这个电阻,但阻值是定死的,你可以查手册了解。
如果这个内部电阻与你的设计比较,相差太多,这时就需要外接并联它,也就是所谓的“上拉、下拉”。就这么简单。

网友D:
看你用的哪款单片机,现在的1T的单片机基本不用上拉,或者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