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 AD模块1602显示应用程序

楼主(2020-01-28):
自己在做1602实验的时候 仿真和实验程序。

/*-----------------------------------------------
  名称:IIC协议 PCF8591ADDA转换                  显示有4个,注意只有2个可以调节电压的
  内容:此程序通过IIC协议对DAAD芯片操作,读取电位器的电压通过液晶显示,并输出模拟量,用LED亮度渐变指示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0    //数据端口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sbit RST=P2^4;  //时钟 加上后可以关掉DS1302芯片输出

sbit Sda=P2^0;       //定义总线连接端口
sbit Scl=P2^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 = P1^0;//Pin4
sbit RW = P1^1; //Pin5
sbit E  = P2^5;//Pin6

uchar TempData[8];
uchar SecondLine[]="                ";  //1602的第二行显示字符存储变量
uchar  FirstLine[] ="                ";        //1602的第一行显示字符存储变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_ms(uint j)
{
  uint i;
  for(;j>0;j--)
     {
          for(i=0;i<113;i++)
             {;}
          }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cl=1;
   _nop_();
   Sda=1;
   _nop_();
   Sda=0;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cl=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Scl=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char Data)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Data;
                 Scl=0;
                 _nop_();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char 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
                  Scl=1;
                  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return(temp);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void DAC(uchar Data)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
          uchar ReadADC(uchar Ch)
          {
       uchar Data;
                   Start();
                   _nop_();        //写入芯片地址
                   Send(AddWr);
                   _nop_();
                   Ack();
                   _nop_();
                    Send(0x00|Ch);//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_nop_();               //Ch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Ack();

                   Start();
                   Send(AddRd);    //读入地址
                   Ack();
                   Data=Read();    //读数据
                   Scl=0;
                   NoAck();
                   _nop_();
                   Stop();
                   _nop_();
                   return Data;   //返回值
          }

void cmg(void)//数码管锁存函数                   关时钟DS1302
{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00;
wela=0;
RST=0;                //                关时钟DS1302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
{
delay_ms(5);//短暂延时,就是避开1602里面的忙碌,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工作再执行下面的语句。
E=0;
RS=0;
RW=0;
_nop_();
E=1;
Data=c;
E=0;
}
/****************************************************************/
void WriteData(uchar c)
{
delay_ms(5);   //短暂延时,就是避开1602里面的忙碌,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工作再执行下面的语句。
E=0;
RS=1;
RW=0;
_nop_();
E=1;
Data=c;
E=0;
RS=0;
}
/*********************************************************************/
void ShowString (uchar line,char *ptr)
{
uchar p;
if(line==0)
p=0x80;
else p=0xc0;

WriteCommand(p);

while(*ptr)
{
WriteData(*ptr);
ptr++;
}

}
/*********************************************************************/
void InitLcd()
{
delay_ms(15);
WriteCommand(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38); //display mode
WriteCommand(0x06); //显示光标移动位置
WriteComman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Command(0x01); //显示清屏

}

/////////////////////////////////////////////////////////////////
void disp(void)

{
FirstLine[0]='V';
FirstLine[1]='1';
FirstLine[3]='0'+TempData[0];
FirstLine[4]='.';
FirstLine[5]='0'+TempData[1];
FirstLine[6]='V';

FirstLine[9]='V';
FirstLine[10]='2';
FirstLine[12]='0'+TempData[2];
FirstLine[13]='.';
FirstLine[14]='0'+TempData[3];
FirstLine[15]='V';

SecondLine[0]='V';
SecondLine[1]='3';
SecondLine[3]='0'+TempData[4];
SecondLine[4]='.';
SecondLine[5]='0'+TempData[5];
SecondLine[6]='V';

SecondLine[9]='V';
SecondLine[10]='4';
SecondLine[12]='0'+TempData[6];
SecondLine[13]='.';
SecondLine[14]='0'+TempData[7];
SecondLine[15]='V';

ShowString(0,FirstLine);
ShowString(1,SecondLine);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itLcd();
     delay_ms(20);
         cmg();                                //数码管锁存
         while(1)
              {

                   ReadADC(0);
                TempData[0]=ReadADC(0)/50;//处理0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1]=(ReadADC(0)%50)/10;

        ReadADC(1);
                TempData[2]=ReadADC(1)/50;//处理1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3]=(ReadADC(1)%50)/10;

        ReadADC(2);
                TempData[4]=ReadADC(2)/50;//处理2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5]=(ReadADC(2)%50)/10;

        ReadADC(3);
                TempData[6]=ReadADC(3)/50;//处理3通道电压显示
                  TempData[7]=(ReadADC(3)%50)/10;

        disp();

                delay_ms(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