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小项目思路 ,谢谢

楼主(2020-01-28):
楼主是个学生,想用51单片机stc12系列加上电脑作为上位机串口通信,然后利用oled来显示图片,因为图片是连续的,想达到几秒的视频播放效果,现在设计思路卡在如何销毁已通信显示的图片数据上,网上查找过,发现没有关于上下机通信后销毁数据的做法,外加上是oled的,更不是很明白,想问一下这方面的思路还有知识(至少要知道哪里学的不扎实),现在的想法是单片机接受电脑上位机通信数据后,oled显示,然后销毁这个图片数据,做到不占用内存导致崩溃,但是就是这个销毁过程没有先例(貌似),所以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好!
1、采用OLED的具体型号?
2、图片格式大小是多少,是否和OLED对应?
3、一共要显示几帧(几张)图片?
4、播放的速度有要求吗

网友B:
直接在原先存图片的内存上存新的数据等于销毁了原来的数据。

网友C:
刷新,旧数据覆盖新数据。 串口传输速度能否满足图片数据大小,刷新率的要求?
建议了解下视频传输的原理。再来考虑这个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