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DS1302走快问题

楼主(2020-01-28):
我用开发板测试DS1302,每天时间会快十多秒,DS1302晶振没有加电容,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让它走的准一点

网友A:
程序中加一个判断,当日期更换时,秒钟设置减15秒

网友B:
加入联网功能进行校时

网友C:
首先要明白开发板是做什么用的,开发板的作用是实现某一个功能而已,不需要考虑精度的问题,开发板用的原件都是比较差的,精度当然也是很差的,想用开发板来做精准计时是不现实的,DS1302的精度主要看晶振的精度,开发板的晶振温漂太大了,现在是冬天实测每天时间会快十多秒,到了夏天可能就会差几十秒了,不同的温度误差不一样很难补偿,还有开发板的ADC也一样精度很差。

网友D:
每天差20多秒,这样算下来你的晶振难道是200ppm的吗?一般晶振也就20ppm这样  校准一下晶振吧。

网友E:
导致DS1302不准的因素有两个: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和温漂。通过调节负载电容和晶振匹配可以大幅度提高精准度,温漂这个和外界温度有关系,没法调节的。如果要求高的话,换用DS3231。DS3231就带有内部带有温度补偿校准,精准度会提高很多。如果用软件校准,最好通过联网校准。采用固定参数±时间校准是不可控的。

网友F:
换用DS3231或联网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明白开发板是做什么用的,开发板的作用是实现某一个功能而已,不需要考虑精度的问题,开发板用的原件 ...

我想在门口做个定时路灯,还没打板,所以现在开发板上测试程序,温漂影响这么大就头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致DS1302不准的因素有两个:晶振负载电容不匹配和温漂。通过调节负载电容和晶振匹配可以大幅度提高精准度 ...

联网的话成本要高很多吧,我就想弄个家门口的定时路灯,温漂影响大的话,我怕我暑假回来那时间不知跑飞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差20多秒,这样算下来你的晶振难道是200ppm的吗?一般晶振也就20ppm这样  校准一下晶振吧。

是20p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加一个判断,当日期更换时,秒钟设置减15秒

重新画了板子,加了电容,要是误差还是大就只能软件来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入联网功能进行校时

成本太高,划不来啊

网友G:
你这个问题有个黑友已经解决了,就是加了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问题有个黑友已经解决了,就是加了个电容

好吧,等板子打回来,我焊上去试试

网友H:
换DS3231吧,1302知道怎么用,能走时就可以了,别指望他有多高的精度。

网友H:
而且DS3231有闹钟中断,可以实现你的定时路灯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而且DS3231有闹钟中断,可以实现你的定时路灯功能。

真的吗,我看那个中文手册没看到有,而且他没有端口来控制我的继电器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看那个中文手册没看到有,而且他没有端口来控制我的继电器了吧

这是DS3231SN的数据手册,楼主好好研究一下吧,程序就不贴了,网上都有。

网友I:
DS1302环境温度变化时精度就漂了,建议换用DS3231(经过使用发现宝上那种带体积最小的模块好很多),也可以用RX8025T,廉价的才0.75一片。

网友J:
晶振两脚加适当的谐振负载电容可以降低震荡频率,改变时间过快,电容大小根据具体实际实践测试一般几十PF

网友K(2022-05-24):
很不错,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