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e单片机+max7219+ds18B02数码管温度显示

楼主(2020-01-28):
stc15f104e + max7219 + ds18B02数码管温度显示

成品

成品

电路图

电路图

PCB 图

PCB 图

CAD 外壳

CAD 外壳

热转印制PCB板

热转印制PCB板

显微镜改台钻打洞

显微镜改台钻打洞

元件电路板

元件电路板

楼主:
运行程序  15f104e是1T运行速度,晶体速度11.0529M 使用12T芯片延时降低10倍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flag1s = 0; //1s 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 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 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code disp1[]={0xfe,0xb0,0xed,0xf9,0xb3,0xdb,0xdf,0xf0,0xff,0xfb};        //数字带点
unsigned char code disp2[]={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        //数字不带点
unsigned char code disp3[]={0x0};  //不显示
unsigned char code disp4[]={0x4f};  //显示E
unsigned char code disp5[]={0x01};  //显示-

sbit Max7219_pinCLK = P3^2;
sbit Max7219_pinCS  = P3^5;
sbit Max7219_pinDIN = P3^4;
sbit IO_18B20 = P3^3; //DS18B20 通信引脚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时间(t*10)us */
void DelayX10us(unsigned char t)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while (--t);
}

//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CS=0有效,CS=1锁存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10000000, 编译器对位操作的理解:非0即为1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上升沿把数据送出去
          }
}

/*向M第一片MAX7219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1,uchar dat1)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1);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初始化芯片*/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1,disp3[0]);
Write_Max7219(2,disp3[0]);
Write_Max7219(3,disp3[0]);
Write_Max7219(4,disp3[0]);
}

/* 复位总线,获取存在脉冲,以启动一次读写操作 */
bit Get18B20Ack()
{
   bit ack;
   EA = 0; //禁止总中断
   IO_18B20 = 0; //产生 500us 复位脉冲
   DelayX10us(500);//50
   IO_18B20 = 1;
   DelayX10us(60); //延时 60us 6
   ack = IO_18B20; //读取存在脉冲
   while(!IO_18B20); //等待存在脉冲结束
   EA = 1; //重新使能总中断
   return ack;
}

/* 向 DS18B20 写入一个字节,dat-待写入字节 */
void Write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ask;
   EA = 0; //禁止总中断
   for (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先,依次移出 8 个 bit
   {
      IO_18B20 = 0; //产生 2us 低电平脉冲
      _nop_();
      _nop_();
      if ((mask&dat) == 0) //输出该 bit 值
         IO_18B20 = 0;
      else
         IO_18B20 = 1;
      DelayX10us(60); //延时 60us
      IO_18B20 = 1; //拉高通信引脚
   }
   EA = 1; //重新使能总中断
}

/* 从 DS18B20 读取一个字节,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18B20()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mask;
   EA = 0; //禁止总中断
   for (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先,依次采集 8 个 bit
   {
      IO_18B20 = 0; //产生 2us 低电平脉冲
      _nop_();
      _nop_();
      IO_18B20 = 1; //结束低电平脉冲,等待 18B20 输出数据
      _nop_(); //延时 2us
      _nop_();
      if (!IO_18B20) //读取通信引脚上的值
         dat &= ~mask;
      else
         dat |= mask;
      DelayX10us(60); //再延时 60us
   }
      EA = 1; //重新使能总中断
      return dat;
}

/* 启动一次 18B20 温度转换,返回值-表示是否启动成功 */
bit Start18B20()
{
   bit ack;
   ack = Get18B20Ack(); //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 18B20 应答
   if (ack == 0) //如 18B20 正确应答,则启动一次转换
   {
      Write18B20(0xCC); //跳过 ROM 操作
      Write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
   }
   return ~ack; //ack==0 表示操作成功,所以返回值对其取反
}

/* 读取 DS18B20 转换的温度值,返回值-表示是否读取成功 */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
   bit ack;
   unsigned char LSB, MSB; //16bit 温度值的低字节和高字节
   ack = Get18B20Ack(); //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 18B20 应答
   if (ack == 0) //如 18B20 正确应答,则读取温度值
   {
      Write18B20(0xCC); //跳过 ROM 操作
      Write18B20(0xBE); //发送读命令
      LSB = Read18B20(); //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MSB = Read18B20();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temp = ((int)MSB << 8) + LSB; //合成为 16bit 整型数
   }
     return ~ack; //ack==0 表示操作应答,所以返回值为其取反值
}

/*****************************main.c 文件程序源代码******************************/
void main()
{
   bit res;
   int temp; //读取到的当前温度值
  // int intT, decT; //温度值的整数和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qian,bai,shi,ge;
   float tp;
   Init_MAX7219();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0); //T0 定时 10ms
   Start18B20(); //启动 DS18B20
   while (1)
   {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flag1s = 0;
         res = Get18B20Temp(&temp); //读取当前温度
         if (res) //读取成功时,刷新当前温度显示
         {
                if(temp< 0)                                                 //温度低于0度
                  {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qian = temp % 10000 / 1000;
                   bai = temp % 1000 / 100;
                   shi = temp % 100 / 10;
                   ge = temp % 10;
                           Write_Max7219(1,disp5[0]);          // 显示 "-"
                           Write_Max7219(2,disp2[qian]);
                           Write_Max7219(3,disp1[bai]);
                           Write_Max7219(4,disp2[shi]);
                  }
                  else                                                        // 温度大于0度
                  {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qian = temp % 10000 / 1000;
                   bai = temp % 1000 / 100;
                   shi = temp % 100 / 10;
                   ge = temp % 10;
                           if(qian>0)                                        // 温度10度显示十位
                           {
                              Write_Max7219(1,disp2[qian]);
                                Write_Max7219(2,disp1[bai]);
                              Write_Max7219(3,disp2[shi]);
                              Write_Max7219(4,disp2[ge]);
                           }
                           if(qian<=0)                                    // 温度10度以下显示个位不显示十位
                           {
                              Write_Max7219(1,disp3[qian]);
                                Write_Max7219(2,disp1[bai]);
                              Write_Max7219(3,disp2[shi]);
                              Write_Max7219(4,disp2[ge]);
                           }
                }
         }
         else //读取失败时,提示错误信息
         {
             Write_Max7219(1,disp4[0]);
                         Write_Max7219(2,disp3[0]);
                         Write_Max7219(3,disp3[0]);
                         Write_Max7219(4,disp3[0]);
         }
         Start18B20(); //重新启动下一次转换
      }
   }
}

/* 配置并启动 T0,ms-T0 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 T0 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 T0 为模式 1
   TH0 = T0RH; //加载 T0 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

/* T0 中断服务函数,完成 1 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if (tmr1s >= 100) //定时 1s
   {
      tmr1s = 0;
      flag1s = 1;
   }
}

网友A(2020-08-17):
因为在作的和你的差不多,就将这个程序用uvision4编译了,想下载到单片机看看效果,结果下载工具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有一次报错说编译器版本太古老。另外仿真时显示“E”,即出错。别的程序仿真能显示温度。

网友B:
楼主这个外壳是3D打印的吗?PCB是自己腐蚀的?热转移用的什么烫上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外壳是3D打印的吗?PCB是自己腐蚀的?热转移用的什么烫上去的?

热转印好像最好的就是用电熨斗。

网友D:
学习一下汇编

网友E(2021-01-26):
您好,请问有工程文件吗?按照您发的报错太多了

楼主(2022-01-29):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外壳是3D打印的吗?PCB是自己腐蚀的?热转移用的什么烫上去的?

外壳是CAD画图3d打印的,pcb 是99画图的 转印用电熨斗开到最高温度压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在作的和你的差不多,就将这个程序用uvision4编译了,想下载到单片机看看效果,结果下载工具报错,不知 ...

这是程序文件 试试看好用不

制作程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