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的归零操作

楼主(2020-01-29):
电子秤在称量东西前都要进行清零,也就是显示0,这个清零可以如果通过手动操作的话比较麻烦,那么设置一个清零按键,来进行软件清零,这种软件清零的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A:
这种清零方式,就是把加电后的初次称重重量减掉

网友B:
把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减去空称的称量值(就是前面那个值),送去显示就是清零,以后重量都要减去空称的称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清零方式,就是把加电后的初次称重重量减掉

也就是空称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减去空称的称量值(就是前面那个值),送去显示就是清零,以后重量都要减去空称的 ...

想让它初始显示为零,或者通过按键让它显示为零,该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清零方式,就是把加电后的初次称重重量减掉

想让空称的时候显示零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让它初始显示为零,或者通过按键让它显示为零,该怎么操作

把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减去空称的称量值(就是前面那个值),送去显示就是清零,这个方法就是初始显示为零,或者通过按键让它显示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减去空称的称量值(就是前面那个值),送去显示就是清零,这个方法就是初始显示 ...

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不是被测物的重量值吗?再减去空称值,也不会等于零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砝码放上去是20g,空称的时候是0.5g,这样一减的话也不等于零啊,这样怎么会显示零呢?

网友C:
我们将第一个测量值作为偏移量,并将显示的值设置为零。 以下测量将扣除此偏移然后显示。

网友D:
通过检测重量减少曲线 ,下降到平滑区间 时 保持不动 时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将第一个测量值作为偏移量,并将显示的值设置为零。 以下测量将扣除此偏移然后显示。

嗯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将第一个测量值作为偏移量,并将显示的值设置为零。 以下测量将扣除此偏移然后显示。

您的意思是说将初始初始上电时显示的那个值作为一个偏移量吧?

网友C:
至少有两种类型的清零操作。 首先,可以将其称为校准,该校准用于将由于温度,灰尘,湿气等引起的元件特性变化而导致的漂移归零。在无负载的情况下给秤上电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其次,这称为皮重归零,用于仅显示要称量的物品的重量并扣除容器的重量。 第一种调零方式是获得绝对零重。 第二个是获得相对零重。 传感器输出的电信号通常是与您施加的重量相对应的电压。 因此,零是您定义为空载的点。 在模数转换器中,此时的数字读数是偏移量,当将任何大于零的重量添加到秤时,都应减去该偏移量, 然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有两种类型的清零操作。 首先,可以将其称为校准,该校准用于将由于温度,灰尘,湿气等引起的元件特性 ...

这两种清零操作,第一种的话是不是有专门的步骤?或者说怎么来进行校准?

网友E:
Init_HX711pin();
        Get_Maopi();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Get_Maopi();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it_HX711pin();
        Get_Maopi();
        delay_ms(1000);

您这个是获取的毛皮的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不是被测物的重量值吗?再减去空称值,也不会等于零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砝码放上去 ...

这个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就是空称值,空称值-空称值=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就是空称值,空称值-空称值=0;

嗯,明白了,那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显示零,然后把这个空称值记下来,以后重量都减去它也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前计算出来的重量值就是空称值,空称值-空称值=0;

嗯,不过我更同意13楼的看法,就是要先调节绝对零,就是要校准一下,您说的这些应该归于去皮的功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