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想请教一下关于单片机动态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20-01-29):
这是《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里的教程,想问一下switch语句中给ADDR1,2,0赋值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nt = 0;
        unsigned long sec = 0;
        unsigned char i = 0;

        ENLED = 0;
        ADDR3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while(1)
        {
                if(TF0 ==1)
                {
                        TF0 = 0;
                        TH0 = 0xFC;
                        TL0 = 0x67;
                        cnt++;
                        if(cnt >= 1000)
                        {
                                cnt = 0;
                                sec++;
                                LedBuff[0] = LedChar[sec%10];
                                LedBuff[1] =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LedChar[sec/100000%10];
                        }
                        P0 = 0xFF;
                    switch(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0];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LedBuff[1];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LedBuff[2];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LedBuff[3];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LedBuff[4];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0; P0=LedBuff[5];break;
                                default:break;
                        }

                }
        }
}

网友A:
看程序得结合硬件,这个ADDR是address的缩写,应该是控制138译码器做位选的。

网友B:
赋值是确定数码管显示的位数,如ADDR2=0; ADDR1=0; ADDR0=0;这位数码管,显示的就是第一位

网友C:
是控制74LS138的地址输入端CBA,对应芯片321引脚,CBA从000-111变化,对应74138的输出Y0-Y7依次为低电平输出,电路上选中一位共阴数码管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赋值是确定数码管显示的位数,如ADDR2=0; ADDR1=0; ADDR0=0;这位数码管,显示的就是第一位

谢谢,就是这里没搞懂,可以具体问一下吗?显示是第一位是指显示的是第一个数码管吗?这是74HC138 三八译码器,ADDR2=0; ADDR1=0; ADDR0=0真值表对应01111111,程序目的是正计时,六个数码管的话为什么不是ADDR2=1; ADDR1=0; ADDR0=1;(11111110)
数码管是共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得结合硬件,这个ADDR是address的缩写,应该是控制138译码器做位选的。

可以具体问一下吗?这是74HC138 三八译码器,ADDR2=0; ADDR1=0; ADDR0=0真值表对应01111111,程序目的是正计时,六个数码管的话为什么不是ADDR2=1; ADDR1=0; ADDR0=1;(11111110)
数码管是共阳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问一下吗?这是74HC138 三八译码器,ADDR2=0; ADDR1=0; ADDR0=0真值表对应01111111,程序目的是 ...

第六个数码管对应的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不就是你说的吗,三八译码器Y5为0(11011111)

网友D:
第一 你学下数电  看下译码器手册  第二多看几遍视频 从头看 不要 跳级看 这个在前面几级里有详细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