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怎么入门?求方法

楼主(2020-01-29):
(无正文)

网友A:
看视频,跟着例子学习

网友B:
1、买本stm方面的书;2、买块stm32F103学习板,跟着例程编程做实验。

网友C:
先入手一块STM32的板子,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正点原子的32板子,然后跟着视频学,基本的学习顺序和51差不多,过程中可以做一些小的DIY会比较有动力继续

网友D:
你可以先找一个自己中意的项目,例如说万年历或者温度监测啥的,然后设置一个规定时间,再慢慢去了解就好了。不是特别推荐买开发板,但是开发板会省事也是众所周知的

网友E:
如果有单片机的基础就买块开发板,跟着视频教程自己做一遍,很容易入门的。原理都一样,无非就是比51之类的麻烦些,控制的方式也多了几种。

网友F:
跟着例程学,因为stm32资源(寄存器呀总线呀各种控制位呀等等)比51多很多,所以要反复多搞很多次才容易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