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字形码代码表

楼主:
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复制表内的,非常方便。
共阳极数组0~9:display[ ]={0xC0,0xF9,0xA4,0xB0,0x91,0xA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极数组A~F:display[ ]={0x88,0x83,0xA6,0xC1,0x86,0x8E}
共阴极数组0~9:display[ ]={0x3F,0x06,0x5B,0x4F,0x6E,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组A~F:display[ ]={0x77,0x7C,0x59,0x3E,0x79,0x71}

网友A(2020-01-31):
收藏了,使用方便!

网友B(2020-03-30):
共阳:4和5的代码是错的
共阴:4的代码是错的

网友C(2020-05-29):
引用 网友B:
共阳:4和5的代码是错的
共阴:4的代码是错的

不好意思,已改正

网友D(2022-11-10):
这个不好用,有时要方便布线,还要更改段码线,还要改,用小软件可以直接生成

网友E:
搭车请教个问题,如果管脚排列不规律怎么编码?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