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上外部触摸屏盖板有划伤会影响其的灵敏度么?

楼主(2020-01-29):
     请教各位高手:       国产洗衣机一台,内部是电容触摸屏,线路没有明显损害。但是在使用时,有明显的接触不良。外部触摸屏盖板上有明显的划伤,它是否就是影响其的灵敏度?

网友A:
如果是真的触摸屏,屏划伤就相当于触摸组件损伤,可能会影响操作。
你拆开移去那个屏试试,如果不能操作了可判定是,否则是其他原因。

网友B:
测量下5V电压正常吗

网友C:
电容式触摸屏技术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四个角上引出四个电极,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

网友D:
(内部是电容触摸屏,线路没有明显损害)你这是破屏了?如果是肯定有影响

网友E:
如果触摸屏上的划痕或割伤不是很深,则可能不会损坏内部连接。 您可以仔细检查划痕是否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