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怎么回事?

楼主(2020-01-29):
无法添加图片了?30日,可以传照片了。
6A10ZRE(6A/1000V),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正,反向电阻正常。和多个二极管串联,电流1.5A,其他二极管正向压降基本是-0.7-0.75V。而6A10ZRE正向压降0.90V-1.10V,奇怪的是手捏其外壳(降温)压降很快降到0.7V。一般蒸馏二极管正向压降是和温度负相关的呀?敬请高人解惑。

网友A:
何以见得“手捏其外壳(降温)”?手捏着不利于散热吧?

网友B:
6A10的正向压降1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何以见得“手捏其外壳(降温)”?手捏着不利于散热吧?

他可能觉得手是凉的  暂时降了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可能觉得手是凉的  暂时降了温

对!烫手,热量传导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A10的正向压降1V左右。

谢谢!0,96V压降是高了,3W的发热功率不加散热温度肯定低不了!

楼主(2020-10-05):
引用 网友B:
6A10的正向压降1V左右。

谢谢!原来这种二极管正向压降较高,功率损耗耗较大

网友D:
根据数据表,0.9至1.0V的压降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