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仿真为什么不能实现1秒啊,求大神!慢一点点

楼主(2020-01-29):
#include<reg52.h>
sbit A = P1^0;
sbit C = P1^1;
sbit E = P1^2;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0;
unsigned char sec = 0;
   E = 0;
   C = 0;
   A = 0;
EA = 1;
ET0 = 1;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1)
{
  if(TF0==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cnt>=50)
   {
        cnt = 0;
        P0 = LedChar[sec];
        sec++;
        if(sec>=16)
        sec = 0;
   }
  }
}
}

网友A:
定时计数器改用中断方式或者修改TH0和TL0的值(慢改大,快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计数器改用中断方式或者修改TH0和TL0的值(慢改大,快改小)

我还没有学中断,我看视频一样的程序,人家的可以实现1s,但是他直接用的板子,我这个仿真不知道为啥慢0.几秒,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计数器改用中断方式或者修改TH0和TL0的值(慢改大,快改小)

10秒的话慢了2.7秒左右

网友B:
你好,你的TH0应该是B1,TL0应该是E0,才是20ms,然后cnt=50的时候才是1秒

网友C:
估计晶振频率没选对,这个对应的11.059M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TH0应该是B1,TL0应该是E0,才是20ms,然后cnt=50的时候才是1秒

改成您这个又快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晶振频率没选对,这个对应的11.059M晶振

晶振是11.0592  不知道咋的就不对

网友D:
你的程序定时器是按晶振频率11.0592MHz设置20ms的,仿真时也得把单片机属性里的时钟设置一致,否则当然不准。

网友E:
用仿真做时钟,跑不准的因素太多.先不说运行仿真的硬件因素,晶振就是一大问题,51单片机不使用定时计数器做时钟,本身误差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仿真做时钟,跑不准的因素太多.先不说运行仿真的硬件因素,晶振就是一大问题,51单片机不使用定时计数器做时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定时器是按晶振频率11.0592MHz设置20ms的,仿真时也得把单片机属性里的时钟设置一致,否则当然不准 ...

谢谢您,参数是对的,就是不行

网友F:
if(cnt>=50)   50改成49,

网友G(2020-03-03):
仿真和实际时间不一样,和你当前的CPU的运行情况有关

网友H:
试一下看看
#include<reg52.h>
sbit A = P1^0;
sbit C = P1^1;
sbit E = P1^2;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t = 0;
        unsigned char sec = 0;
        E = 0;
        C = 0;
        A = 0;
        EA = 1;
        ET0 = 1;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1);
}

void timer0_service(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cnt==50)
        {
                cnt = 0;
                P0 = LedChar[sec];
                sec++;
                if(sec==16)sec = 0;
        }
}

网友I:
修改89C52芯片属性的晶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