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日期+时间)+温度(3温度)+LCD2004(IIC 显示模块)+STC12C5A60S2+22.1184MH...

楼主(2020-01-30):
GPS(日期+时间)+温度(3温度)+LCD2004(IIC 显示模块)+STC12C5A60S2+22.1184MHz+串口1+串口2
综合性那么高的资料网上应该时找不到了吧!反正是花了我好久好久的时间才弄出来的。反正我是被折磨的快疯掉了!!!

初学者可以看看,高手可以帮忙指正!

#include "GPS.h"

unsigned char RX_Buffer[68];                //此数组用于直接储存来自GPS的原始数据
unsigned char RX_Count = 0;

bit Flag_GPS_OK = 0;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  = 1;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PCON = 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0;  //T1方式2,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装初值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   = 1;     //打开串行口中断
}

void RECEIVE_DATA(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串口中断函数,收到GPS的数据时进入此中断
{
        unsigned char temp = 0;
        ES=0;                                                                                //先关闭串行口中断
        temp = SBUF;                                                                //接收SBUF中的数据
        RI = 0;                                                                                //接收完成的标志位清零
//        LED1 = ~LED1;

        if(temp == '*******************************************************************************

此程序使用  22.1184MHz  晶振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1602IIC.h"
#include "GPS.h"
#include "18b20.h"

uchar code table1[]={0x00,0x00,0x10,0x07,0x08,0x08,0x07,0x00};//字符℃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Init_Lcd();                                                                                        //LCD初始化
                Uart2_Init();                                                                        //串口初始化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GPS..");
                Delay1ms();
                LCD_write_command(0x01);

                LCD_write_command(0x80);
                LCD_write_word("n:");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write_word("w:");
                LCD_write_command(0x94);
                LCD_write_word("s:");
                LCD_write_command(0x8a);
                LCD_write_word("D:");
                LCD_write_command(0xca);
                LCD_write_word("T:");

                Write_LCD(5,0,".");
                Write_LCD(5,1,".");
                LCD_write_command(0x99);
                LCD_write_word(".");

                LCD_write_command(0x9E);
                LCD_write_word("*:");

                LCD_write_command(0x4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指令地址
                for(num=0;num<8;num++)
                        {
        LCD_write_data(table1[num]);
                        }
                LCD_write_command(0x87);   //自建字符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0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数据地址(1602 总共可以自建8个字符)
                LCD_write_command(0xc7);   //自建字符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0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数据地址(1602 总共可以自建8个字符)
                LCD_write_command(0x9b);   //自建字符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0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数据地址(1602 总共可以自建8个字符)

        while(1)
        {

                unsigned int t;
                qian_OK=0;                                                                        // 标志变量归零
                k=0;                                                                                    // 累计量归零
                P2=0x00;
                //for(t=0;t<60000;t++)                                // 此数值小于5000则GPS数据更新太慢,甚至不正常;大于7000则会让温度更新时间超过三秒。
                        {
                                GPS_JieXi();
P2=0xff;
delay1(10);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dataprosN(Ds18b20ReadTempN());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dataprosS(Ds18b20ReadTempS());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
}

)                                                                //若是统一的数据头,则作为数组第一个元素
        {
                RX_Count = 0;
                Flag_GPS_OK = 0;
        }

        RX_Buffer[RX_Count++] = temp;                                //收到的数据放到数组中

        if(RX_Count >= 66)                                                        //序号大于66的数据无用,统一放到第66位覆盖掉
        {
                RX_Count = 66;
        }

        if(temp == '*')                                                                //收到*,则完成一帧数据的接收,不管是否完整有效
        {
                Flag_GPS_OK = 1;                                                //标志变量置为1
        }

        ES=1;                                                                                 //重新打开串行口中断
}

/*******************************************************************************

此程序使用  22.1184MHz  晶振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1602IIC.h"
#include "GPS.h"
#include "18b20.h"

uchar code table1[]={0x00,0x00,0x10,0x07,0x08,0x08,0x07,0x00};//字符℃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Init_Lcd();                                                                                        //LCD初始化
                Uart2_Init();                                                                        //串口初始化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GPS..");
                Delay1ms();
                LCD_write_command(0x01);

                LCD_write_command(0x80);
                LCD_write_word("n:");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write_word("w:");
                LCD_write_command(0x94);
                LCD_write_word("s:");
                LCD_write_command(0x8a);
                LCD_write_word("D:");
                LCD_write_command(0xca);
                LCD_write_word("T:");

                Write_LCD(5,0,".");
                Write_LCD(5,1,".");
                LCD_write_command(0x99);
                LCD_write_word(".");

                LCD_write_command(0x9E);
                LCD_write_word("*:");

                LCD_write_command(0x4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指令地址
                for(num=0;num<8;num++)
                        {
        LCD_write_data(table1[num]);
                        }
                LCD_write_command(0x87);   //自建字符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0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数据地址(1602 总共可以自建8个字符)
                LCD_write_command(0xc7);   //自建字符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0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数据地址(1602 总共可以自建8个字符)
                LCD_write_command(0x9b);   //自建字符显示位置
                LCD_write_data(0X00);     //自建字符的第一个数据地址(1602 总共可以自建8个字符)

        while(1)
        {

                unsigned int t;
                qian_OK=0;                                                                        // 标志变量归零
                k=0;                                                                                    // 累计量归零
                P2=0x00;
                //for(t=0;t<60000;t++)                                // 此数值小于5000则GPS数据更新太慢,甚至不正常;大于7000则会让温度更新时间超过三秒。
                        {
                                GPS_JieXi();
P2=0xff;
delay1(10);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dataprosN(Ds18b20ReadTempN());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dataprosS(Ds18b20ReadTempS());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
}

22.1184MHz版本-最终版本IIC-GPS+1602+C52-日期、时间、速度、3温度 -

楼主:
“A”  是代表有效数据,“V”是代表无效数据

网友A:
楼主,这个有卫星数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有卫星数显示吗

之前的版本有,这个版本被我删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能做一个在12864屏上显示卫星的数据就好了,粗体字更可爱

网友B:
不错哈 虽然目前不用这方面 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A(2020-12-27):
gps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C:
别的东西都有,就差一个显示屏。先保存下来

网友D:
先保存下来 以后再学

网友E(2021-12-13):
引用 网友C:
别的东西都有,就差一个显示屏。先保存下来

是哪个型号的gps模块,请问下

网友F:
    先下载了, 到时要用再来学习。

网友G(2024-04-02):
感谢分享,请问这个LCD2004模块的iic通信是怎么样连接的,采用的四位MCU和pcf8574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