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ld3320原理图问题

楼主:
还请大哥大哥帮忙看看,这么布线有没有问题,用的是5V的电   因为现在的ld3320有5V的接口,所以,用5V的电可以吗????
芯片是AT89S52

  小弟新手,还请多多指教

原题图

原题图

网友A(2020-01-30):
P0端口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B:
注意事项

LD3320模块为3.3V 的单片机进行工作,IO 口、串口连接等都为3.3V
如采用3.3V 进行连接需要添加电平转换或者限流电阻,否则有可能出现IO 口被烧坏的现象或通信不稳定。

一、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方式

本芯片为3.3V 供电与其连接的单片机必须为3.3V 供电的单片机,从而保证IO 口电平不超过3.3V,否则将导致语音芯片驱动不成功甚至导致语音芯片烧坏,以下为该模块的2 种驱动方式的端口连接;(模块管脚定义请查看“YS-语音识别模块说明手册.PDF”)

目前一般主要碰到的硬件问题有:

a. 采用的主控单片机选型不当,不是工作在3.3v 的单片机。
LD3320 芯片需要的工作电压是3.3v。要求控制LD3320 芯片的单片机也工作在同一电压3.3v。IO 管脚上,2.31v~3.3v 代表逻辑“1”,一定要注意保证单片机的IO管脚输出到 LD3320 的管脚的电压不要超过3.3V!!!(包括所有 LD3320与单片机进行连接的管脚: P0~P7,MD,A0,WRB/SPIS,RDB,CSB/SCS,RSTB,INTB)

b. 没有在 p0~p7 以及MD, RDB,CSB,INTB,A0,RSTB,WRB 等控制端口上加上拉电阻,(参考“LD3320 测试板原理图.pdf”中的设置)。对于某些主控单片机会导致寄存器读写正常而芯片工作状态不正常。

另外,如果使用51 单片机控制LD3320 的师兄,请注意,我司提供的51 系列的程序是需要自己移植的,工作量巨大,难度高。我们推荐使用我们的集成单片机STC11 的LD3320开发板,此开发板程序已经写好,硬件已经连接好,下载好程序就可以用。STC11 单片机使用方法和普通的STC89C52 单片机使用方法非常类似,方便师兄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进行修改。

问题:1、LD3320 Board模块如何与MCU连接
答复:
LD3320-------MCU

MISO<------> SPI的MISO

MOSI<------> SPI的MOSI

SCK <------> SPI的SCK

NSS <------> SPI的片选

RST <------> 接普通IO口

WR <------> 接普通IO口

IRQ <------> 接外部中断口

NC <------> 悬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0端口要接上拉电阻

已经加了啊,还有要注意的吗,是不是一定要3.3V电压,3.3V可以控制直流小马达转动吧,怎么设计电源在3.3V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事项

LD3320模块为3.3V 的单片机进行工作,IO 口、串口连接等都为3.3V

你好,怎么将电源电压设计为3.3V输出呢,我这边是用一个USB口作为供电模块 5V,是不是要接一个降压的

网友D(2020-11-17):
引用 网友B:
注意事项

LD3320模块为3.3V 的单片机进行工作,IO 口、串口连接等都为3.3V

您好,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想了解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