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问题[SPICE] DELMIN increased to 1.77636e-015 due to lack of time preci...

楼主:
我不懂这该怎么弄
[SPICE] DELMIN increased to 1.77636e-015 due to lack of time precision
[SPICE] transient GMIN stepping at time=11.4864
[SPICE] TRAN: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 = 2.22045e-016: trouble with node #D1_H4#branch.

proteus问题

proteus问题

网友A(2020-01-30):
这个应该是hex文件太大了.就是代码太长了或复杂了,换个简单的hex文件试试,还报错的话再聊.

网友A:
换个简短代码的hex文件试试

网友B(2020-06-18):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hex文件太大了.就是代码太长了或复杂了,换个简单的hex文件试试,还报错的话再聊.

能教教我吗

网友C(2021-01-20):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hex文件太大了.就是代码太长了或复杂了,换个简单的hex文件试试,还报错的话再聊.

那么大的HEX文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