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JQ6500语音模块使用代码

楼主(2020-01-30):
最近在家无聊做东西玩,要用一个模块驱动喇叭放提示音,一开始买的是WT588DM01图的就是自带8M Flash省心,结果TM还要另外买30几块钱的烧写器才能用。
后来又咬咬牙买了个JQ6500语音模块,插USB连电脑就能烧写mp3进去,果然还是深圳厂商洞察需求。
买是买来了,但是厂家配的资料还分3个版本,PCB外观都改了,PDF没更新,只好自己捣鼓,按着参考资料用个51试试手。
这是PDF里面的模块外面图,实际买来的长下面的样子

芯片是24脚,模块16脚。引出来的16个脚没变,就是模块PCB板上面有略微变化,但是不影响对模块引出来的16个脚直接使用。

模块接线原理图,SPK+和SPK-实测可以直接接无源蜂鸣器。

#include <reg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本模块的第九脚也就是RX脚连接到单片机的P3^1
        第十脚也就是TX脚连接到单片机的P3^0(如果你不处理本模块返回的数据可以不连接)
                                同时本模块和单片机还要共地急GND连接GND
                                本模块五伏供电也可以直接由单片机上的电源供电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KEY1=P3^2;//第一曲键
sbit KEY2=P3^3;//第一曲循环键
sbit KEY3=P3^4;//暂停键
sbit KEY4=P3^5;//进入睡眠键

uint8 First[]={0x7E,0x04,0x03,0x00,0X01,0xEF};//第一曲指令
uint8 Next[]={0x7E,0x03,0x11,0x01,0xEF};                                    //            第一首循环
uint8 Add[]={0x7E ,0x02, 0x0E, 0xEF};                                        //                          0x0e暂停
uint8 Sub[]={0x7E ,0x02 ,0x0A, 0xEF};         //                                     0x0a进入睡眠

void delay15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47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6;c>0;c--)
        for(b=52;b>0;b--)
            for(a=220;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
* UART初始化
* 波特率:9600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10位uart,允许串行接受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0010 0000
    TH1 = 0xFD;
    TL1 = 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R1 = 1;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入口参数uint8的数据类型 即要发送的数据
*/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UART 发送字符串
  第一个参数要发送字符串或数据的首地址
  第二个参数是要发送的数据或字符串的长度
*/
void UART_send_string(uint8 *buf,uint8 len)
{  uint8 i;
        for(i=0;i<len;i++)
                UART_send_byte(*buf++);
}

main()
{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 (1)   //一个大循环一直在检测按键和发送指令
        {  if(KEY1==0)//如果第一个键被按下播放第一段

    {                while(!KEY1);//等待按键松开
                         UART_send_string(First,6);
    }
                else if(KEY2==0)//如果第二个按键按下循环第一曲

    {                while(!KEY2);//等待按键松开
                         UART_send_string(Next,5);
                         delay150ms();                           //经测试,两个指令之间延时150ms效果最好
                         UART_send_string(First,6);
    }
                else if(KEY3==0)//如果第三个按键按下暂停播放
                        {                while(!KEY3);//等待按键松开
                         UART_send_string(Add,4);
    }
else if(KEY4==0)//如果第四个按键按下进入睡眠状态

    {                while(!KEY4);//等待按键松开
                         UART_send_string(Sub,4);
    }
        }

}

用到了四个按键,还有一个串口,每检测到一个按键的按下就利用单片机给模块JQ6500发串口指令,两个指令之间不少于150ms(实测),不然会没反应。

顺手画了AD 的原理图库和PCB库

网友A(2020-03-12):
只有按键控制的程序吗?有没有串口控制的自动播放制定曲目的

网友B:
写得很棒,赞一个

网友C:
JQ6500语音模块貌似九块九包邮至于咬咬牙买

网友D:
如果一线串口要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E(2020-04-11):
JQ6500能实现语音报警吗?

网友F:
为什么我用单片机开发板,5V电源供电,jQ8400模块只闪烁一下就熄灭再也不工作,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求

网友G(2024-04-23):
写的很好,已学习,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