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中L298与电机间必须加二极管,不加连续烧L298模块

楼主(2020-01-30):
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中L298与电机间必须加二极管,不加连续烧L298模块:
如题。我的程序是让电机正反转的,没有转几下就烧了模块了,换几个模块都是一样,没有工作几下就完了,
我的电机是24V的,。模块供电是接24V的,
查了好久找不到问题,
后来,网上查了资料说输出要加二极管,因为电机正反转产生感应电动势没有地方释放,反向电流击穿模块,

所以我就加了,就没有继续烧了,我那就问题来了,
这个模块干嘛不集成几个二极管在上面不是好吗,。我又得另加二极管,好麻烦啊,

楼主:
哦。,忘记告诉了,加的二极管选IN4007就行用

网友A:
二极管直插用IN4007可以了,贴片就用M7,还有模块上面的78M05是给L298N的逻辑处理用的,单片机等外设尽量不要使用板载5V.

网友B:
L293D为什么不用加二级管呢?

网友C(2020-07-05):
引用 楼主:
哦。,忘记告诉了,加的二极管选IN4007就行用

我直接买了一盒一千根IN4007

网友D(2020-10-27):
L298内部没有集成续流二极管,所以需要外加。现在的驱动器大都集成了。

网友E:
加二极管还要加L297芯片才好用!

网友F(2020-12-10):
续流二极管应该加SS24之类的肖特基二极管才靠谱。

网友G(2021-01-23):
一般在线圈上都要并联反向二极管

网友H:
你拿L297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二极管当然随便找,电流够就行。如果L297驱动PWM波推动步进电机,那就必须用快恢复管,用4007会炸!!!因为4007的存储时间太长,从饱和恢复到截止的时间太长,下一个反向电压加上来的时候,4007还沉迷于上次正向导通状态无法自拔,短路就炸了。

网友I(2021-04-20):
这都是常识性的东东,做过感性负载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