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大神可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错误?谢谢

楼主(2020-01-30):
错误:
1.C(342): error C267: 'AT24C02Read':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1.C(615): error C202: 'tempH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616): error C202: 'tempH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617): error C202: 'tempH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618): error C202: 'tempH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642): error C202: 'tempL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643): error C202: 'tempL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644): error C202: 'tempL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1.C(645): error C202: 'tempL_buf': undefined identifier

@@@@@@@@@@@@@@@@@@@@@@@@@@@@@@@@@@@@@@@@@@@@@@@@@@@@@@@@@@@@@@@@@

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602_E =P2^5;
sbit LCD1602_RS=P2^6;
sbit LCD1602_RW=P2^7;
sbit DSPORT=P2^4;
sbit beep=P2^3;
sbit Led_H=P2^2;
sbit Led_L=P2^1;
sbit SDA=P1^0;
sbit SCL=P1^1;
sbit Key_Swith1=P1^2;
sbit Key_Swith2=P1^3;
sbit Key_Swith3=P1^4 ;
sbit Machine_H=P1^5;
sbit Machine_L=P1^6;

char Set_temp_L=16,Set_temp_H=26;  //设定温度上下限默认值
uint temp_val;  //检测的实际温度
uchar mode;  //温度模式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P0 = com;     //放入命令
        delay1(5);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1(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P0 = dat; //写入数据
        delay1(5);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delay1(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0x38);  //开显示
        LCD_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_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

void LCD_Clear()
{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80);
}

        //********************************************************//

        void 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函数名         : I2c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Start()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SDA=0;
        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SCL=0;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Stop()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大于4.7us
        SDA=1;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
* 输入           : num
* 输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
* 函数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10us();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1;
                Delay10us();
                dat<<=1;
                dat|=SDA;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Stop();
        return num;
}

        //*******************************************************//

//在任何位置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Dispstring(uchar x,uchar line,uchar *p)
{
        char i=0;
        if(line<1)           //第一行显示
        {
                while(*p!='\0')
                {
                        if(i<16-x)
                        {
                                LCD_write_com(0x80+i+x);
                        }
                        else
                        {
                                LCD_write_com(0x40+0x80+i+x-16);
                        }
                        LCD_write_data(*p);
                        p++;
                        i++;
                }
        }
        else                   //第2行显示
        {
                while(*p!='\0')
                {
                        if(i<16-x)
                        {
                                LCD_write_com(0x80+0x40+i+x);
                        }
                        else
                        {
                                LCD_write_com(0x80+i+x-16);
                        }
                        LCD_write_data(*p);
                        p++;
                        i++;
                }
        }
}

//********************************************************************************************************
//********************************************************************************************************
//********************************************************************************************************

void Temp_DataPros()
{
        short temp;
        uchar temp_buf[5];
        uchar tempH_buf[3];
    uchar tempL_buf[3];
        temp=DS18B20_ReadTemp();
        temp_val=temp;
        if(temp<0)
        {
                temp=-temp;
                LCD_Dispstring(2+5,0,"-");
        }
        else
        {
                LCD_Dispstring(2+5,0," ");
        }

        temp_buf[0]=temp/100+0x30;
        temp_buf[1]=temp%100/10+0x30;
        temp_buf[2]='.';
        temp_buf[3]=temp%100%10+0x30;
        temp_buf[4]='\0';
        LCD_Dispstring(2+6,0,temp_buf);                 //显示检测的温度xx.x

        tempH_buf[0]=Set_temp_H/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_H%10+0x30;
        tempH_buf[2]='\0';
        LCD_Dispstring(5,1,tempH_buf);          //显示设定的温度上限值xx

        tempL_buf[0]=Set_temp_L/10+0x30;
           tempL_buf[1]=Set_temp_L%10+0x30;
        tempL_buf[2]='\0';
        LCD_Dispstring(14,1,tempL_buf);         //显示设定的温度下限值xx
}

void Start_display()
{
        if(AT24C02Read(255)!=18)
        {
                AT24C02Write(0,Set_temp_H);
                AT24C02Write(2,Set_temp_L);
                AT24C02Write(255,18);
        }
        else
        {
                Set_temp_H=AT24C02Read(0);
                Set_temp_L=AT24C02Read(2);
        }

        LCD_Dispstring(2,0,"Temp:    ℃");
        LCD_Dispstring(0,1,"Max:    ℃");
        LCD_Dispstring(9,1,"Min: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
* 函数名         : DS18b20_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_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D18b20_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_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_ChangTemp()
{
        DS18B20_Init();
        Delay1ms(1);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_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_ReadTempCom()
{

        DS18B20_Init();
        Delay1ms(1);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short DS18B20_ReadTemp()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short tem;

        DS18B20_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_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_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_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if(tmh>7)
    {
        tmh=~tmh;
        tml=~tml;
        temp=0;//温度为负
    }
        else
        {
                temp=1;//温度为正
        }

    tem=tm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ml;//获得底八位
    tem=(double)tem*0.625;//转换   放大10倍  精度0.1
        if(temp)
                return tem; //返回温度值
        else
                return -tem;
}

#define Key_mode   1                   //模式选择
#define Key_add    2                   //设置加
#define Key_minus  3                   //设置减

//mode:  0-单次扫描   1-连续扫描

uchar Key_scan(uchar mode)
{
        static uchar Key_Swith=1;
        if(Key_Swith&&(Key_Swith1==0||Key_Swith2==0||Key_Swith3==0))
        {
                delay1(10);
                Key_Swith=0;
                if(Key_Swith1=0)
                {
                        return  Key_add;
                }
                else if(Key_Swith2=0)
                {
                        return  Key_minus;
                }
                else if(Key_Swith3=0);
                {
                        return  Key_mode;
                }
        }
        else if(Key_Swith1==1&&Key_Swith2==1&&Key_Swith3==1)
        {
                Key_Swith=1;
        }

        if(mode)
        {
                Key_Swith=1;
        }
        return 0;

}

void Key_Pros()
{
        uchar Key_Swith;
        uchar Temp_buf[3];

        Key_scan(0);

        if(Key_Swith==Key_mode)
        {
                mode++;
                LCD_Clear();

                if(mode==1)
                {
                        LCD_Dispstring(0,0,"SetH:   ℃");
                }
                else if(mode==2)
                {
                        LCD_Dispstring(0,1,"SetL:   ℃");
                }
                else
                {
                        mode=0;
                        LCD_Dispstring(2,0,"Temp:    ℃");
                        LCD_Dispstring(0,1,"Max:   ℃");
                        LCD_Dispstring(9,1,"Min:   ℃");
                }
        }

        if(mode==1)   //设置温度上限
        {
                switch(Key_Swith)
                {
                        case Key_add:
                                                   Set_temp_H++;
                                                   if(Set_temp_H>=36)Set_temp_H=36;          //上限最高温度
                                                   break;
                        case Key_minus:
                                                   Set_temp_H--;
                                                   if(Set_temp_H<=16)Set_temp_H=16;          //上限最低温度
                                                   break;
                }

                tempH_buf[0]=Set_temp_H/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_H%10+0x30;
                tempH_buf[2]='\0';
                LCD_Dispstring(6,0,tempH_buf);
                AT24C02Write(0,Set_temp_H);
        }

        else if(mode==2)
        {
                switch(Key_Swith)
                {
                        case Key_add:
                                                   Set_temp_L++;
                                                   if(Set_temp_L>=36)Set_temp_L=36;          //下限最高温度
                                                   break;
                        case Key_minus:
                                                   Set_temp_L--;
                                                   if(Set_temp_L<=-16)Set_temp_L=-16;          //下限最低温度
                                                   break;
                }

                tempL_buf[0]=Set_temp_L/10+0x30;
                tempL_buf[1]=Set_temp_L%10+0x30;
                tempL_buf[2]='\0';
                LCD_Dispstring(6,0,tempL_buf);
                AT24C02Write(0,Set_temp_L);
        }

}

void TempData_Compare()
{
        if(temp_val>Set_temp_H*10)        //实际温度高于上限值   报警  散热
        {
                Led_H=1;
                Led_L=0;
                Machine_H=1;
                Machine_L=0;
                sound();
        }
        else if(temp_val<Set_temp_L*10)         //实际温度低于下限值   报警  加热
        {
                Led_L=0;
                Led_L=1;
                Machine_H=0;
                Machine_L=1;
                sound();
        }
        else                      //实际温度在下限值和上限值之间   取消报警  取消加热  取消散热
        {
                Machine_H=0;
                Machine_L=0;
                Led_H=0;
                Led_L=0;
        }
}void delay(uint a)
         {
                  uint i,j;
                for(i=a;i>0; i--)

                     for(j=110;j>0;j--);

          }

void warn()
{
        uchar a;
//*************************************//
        beep=0;                 //蜂鸣器响
        a=50;
        while(a--)
                {
                        delay(10);
                }
//************************************//
        beep=1;                        //蜂鸣器不响
        a=50;
        while(a--)
                {
                        delay(10);
                }

}

void main()
{
        Machine_H=0;
        Machine_L=0;
        Led_H=0;
        Led_L=0;

        LCD_Init();
        Start_display();
        while(1)
        {
                if(mode==0)
                        Temp_DataPros();
                        Key_Pros();
                        TempData_Compare();
        }
}

网友A:
信息提示很清楚了,调用AT24C02Read(255)这个函数时,而这个函数未声明;
在键处理函数 Key_Pros()中使用tempH_buf tempL_buf这两个数组,但这两个数组是函数Temp_DataPros()的局部变量,对于Key_Pros()这个外部函数无法使用它
tempH_buf[0]=Set_temp_H/10+0x30;
tempH_buf[1]=Set_temp_H%10+0x30;
tempH_buf[2]='\0';

网友B:
遇到问题.最好自己先把提示翻译出来,自己先处理.提升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