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派那派,哪派好?你们都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2020-01-30):
有人给些建议吗?
你们都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A:
我在用STC89C52

网友B:
给你个建议,所有的学习单片机都是为了应用
其实什么板子都不是很重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有十几块的也有上千块的,我建议你从51学起,如果直接学习ARM,那是要买一些开发板的,百度一下,就OK了,
其实原理都差不多。我个人感觉,51是基础,学会了后,再深入,首先要经过几个小题目的练习。
单片机现在应用也挺广泛的,主要集中于仪器仪表及一些小型控制用。

网友C:
STC89C52  STC15F2K60S2  STM32F103 STM32F407均用,根据系统需求选择哪一种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所有的学习单片机都是为了应用
其实什么板子都不是很重要,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有十几块的也 ...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E:
stm32系列开放资源多。如果能满足需求的话,建议优先选择。

网友F:
你是学习还是应用

网友G:
STM8系列  价格相对便宜,我们厂里工业产品上用的,小产品很多都是用STM8的

网友H:
最低限度能实现你现有的项目就是适合的,能软件搞定的尽量不选贵的单片机,减少资源浪费。

网友I:
STM8, PIC16F, ATMEGA and ARM

网友J:
树莓派 香蕉派 NANO派 苹果派

网友K:
STM32,我最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