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 动态数码管扫描时如何让其闪烁 求帮助

楼主(2020-01-30):
这是C程序
#include<reg52.h>
//动态数码管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A0=P2^2;

sbit A1=P2^3;

sbit A2=P2^4;

u8 code shuz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8 j)
{
        while(j--);
}
void 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A0=0;A1=0;A2=0;break;
                    case(1):    A0=1;A1=0;A2=0;break;
                        case(2):    A0=0;A1=1;A2=0;break;
                        case(3):    A0=1;A1=1;A2=0;break;
                        case(4):    A0=0;A1=0;A2=1;break;
                        case(5):    A0=1;A1=0;A2=1;break;
                        case(6):    A0=0;A1=1;A2=1;break;
                        case(7):    A0=1;A1=1;A2=1;break;
                }
                P0=shuzu[i];

                delay(1000);        //延时大概100ms,留下视觉的效果。不延时的话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就会特别暗。

                P0=0x00;//消影,直接让他不显示,否则会有残留的影子。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求大神解答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需要闪烁,显示时需要创建一个显示缓冲区,如dispbuf[8];需要显示的数据存放在缓冲区中,如果需要闪烁,如dispbuf[0]中对应的这一位,闪烁就是把dispbuf[0]中的数据每隔500ms更换成交替的不显示段码和显示段码

网友B:
给你改为8位数码管逐位闪烁程序,有注释不难理解。
#include<reg52.h>
//动态数码管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A0=P2^2;
sbit A1=P2^3;
sbit A2=P2^4;
u8 code shuz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i=0,j=0,k=0;//计数变量
bit l=0;//闪烁标志
void delay(u16 z)
{
        while(z--);
}
void display()
{
        P0=0x00;//消影
        switch(i)//送位码
        {
                case(0):A0=0;A1=0;A2=0;break;
                case(1):A0=1;A1=0;A2=0;break;
                case(2):A0=0;A1=1;A2=0;break;
                case(3):A0=1;A1=1;A2=0;break;
                case(4):A0=0;A1=0;A2=1;break;
                case(5):A0=1;A1=0;A2=1;break;
                case(6):A0=0;A1=1;A2=1;break;
                case(7):A0=1;A1=1;A2=1;break;
        }
        if(l==1&&i==k)
                P0=0x00;//送清屏段码
        else  P0=shuzu[i];//送正常段码
        i++;
        if(i>=8)
                i=0;
}
void main()
{
        while(1)
        {
                j++;
                if(j<=100)
                        l=1;
                else l=0;
                if(j>=200)
                {
                        j=0;
                        k++;
                        if(k==8)
                                k=0;
                }
                display();
                delay(25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闪烁,显示时需要创建一个显示缓冲区,如dispbuf[8];需要显示的数据存放在缓冲区中,如果需要闪烁,如d ...

弄好了 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为8位数码管逐位闪烁程序,有注释不难理解。

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