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38译码器,使能脚的真值表错了吗?

楼主(2020-01-30):
38译码器使能脚的这种接法,对应的应该是真值表第一排啊,
按照这种接法,A0-A3无论输入什么电平,输出应该全为高电平的啊.
可实际情况为什么不是这样啊?
实际情况是:改变A0-A3输入电平,输出值对应的是,真值表第四排以下的.是真值表错了吗?
单片机138译码器接线图 (1).png
单片机138译码器接线图 (1).png

网友A:
也不是真值表错,而是电路上的标识与真值表上的标识不一致,真值表上E1对应电路图E2,E2对应E3,E3对应E1

网友B:
参考一下,看看实物的引脚有没有接错!

网友C:
真值表没错,是仿真软件的元件图形的引脚名称标错,只要接线不错不影响仿真。下图是Protel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