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电平改变跟变量改变的关系,求助,谢谢

楼主(2020-01-31):
这个k1连接的是一个io口,当它是0的时候 while(1),停在这,松手后那个接口电平改变,为啥变量也会跟着刷新?

网友A:
k1不是变量,是IO口的代名词,定义时 sbit k1=P1^0;也即k1即时反映P10端口的状态,当端口电平变化时,k1也随之变化,变量一般是指存放在内存中某单元数据的代名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不是变量,是IO口的代名词,定义时 sbit k1=P1^0;也即k1即时反映P10端口的状态,当端口电平变化时,k1也随之 ...

哦哦,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