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在Altium Designer中怎么搜索

楼主(2020-01-31):
这个在AD中怎么搜索,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呀,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是发光二极管,可以搜索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发光二极管,可以搜索LED

好的,谢谢了。
另外在问一下红外发射管搜索啥呀

网友B:
这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您可以使用LED 搜索它;
红外二极管用INFRARED or IR Photodiode搜索;

网友C:
发光二极管或者红外发光管,箭头朝外的, 光敏是箭头朝内的。 搜索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