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台电陶炉看看

楼主(2020-01-31):
      此电陶炉是前几年从某宝上网购的,如今已不能用了,今天闲着无事,拆一拆,看里面有什么。
面板

面板(应该是微处理器,型号已被打磨)

面板PCB(显示驱动集成TM1628)

内部一览

控制板(里面集成的型号为LM393,估计是用来检测和输出保护信号)

控制板(电源部分,电源集成型号很模糊,好像是VIPer12A)

功率输出采用可控硅(型号为BTA16-800)

控制板PCB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但不是这个牌子的,也没用过。
谢谢分享!!!!

网友B:
我觉得那个 14脚的 不应该是微处理器,那个样子也不像微处理器,我只见过74系列集成电路有14脚的,别的不知道一般微处理器让人感觉引脚很多

网友C:
这个不就是发热件换成电炉丝的电磁炉吗?效率肯定赶不上电磁炉的。

网友D:
这个确定是电炉 不是电炉吗?

网友E(2020-03-10):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 14脚的 不应该是微处理器,那个样子也不像微处理器,我只见过74系列集成电路有14脚的,别的不知 ...

不一定 attiny84就是1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定是电炉 不是电炉吗?

是的,是电炉,但现在时尚流行换个好听的名字。当时购买的时候也觉得好奇,细看了才知道相当于旧时的电炉,只不过比旧时的裸炉多了一个盖板而已,相对安全些。哈哈!

网友F(2025-11-27):
就是个电炉子!弄那么多零件干什么?d电陶炉?哪弄来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