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学习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0-01-31):
断断续续的自学51单片机已经两个多月了,现在把买的板子上面的教学基本过了一遍,请问各位现在想更进一步学习该怎么做呢?因为下学期想参加一些竞赛,现在比较担心自己的水平。另外想做一些小项目但感觉自己的应用能力比较差,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网友A:
教学例子都是资源的单方面使用,要学好单片机,一定要把各资源综合利用起来,最好的方法是以完成某一个项目来编写程序,把中断 串口  液晶显示  外部传感器采集数据等都加入后一起来实现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但是,要练到一点都不抄以前的和别人的程序,全部自己一条条地写,编程时思考有没有其它的思路。想参赛自己搭建、设计电路是必备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学例子都是资源的单方面使用,要学好单片机,一定要把各资源综合利用起来,最好的方法是以完成某一个项目来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但是,要练到一点都不抄以前的和别人的程序,全部自己一条条地写,编程时思考有没有其它的思路 ...

谢谢

网友C:
打好扎实的基础,指针等,资源的利用,参加竞赛是可以的,有些只有在做项目的时候才能慢慢懂,基础基础一定要打好,学会自己打代码,这样才不会犯低级错误,可以先买一些模块自己试着调试调试。

网友D:
把学过的例程自己重新写一遍程序,在开发板上都过了,说明你掌握了,否则,只能说你看过了...多拿新题目练练手,看看综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