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窗户系统温度程序设计 湿度 亮度 红外报警定时烟雾全功能

楼主:
1、单片机的智能窗户采用51单片机+LCD1602液晶显示+红外探头+DHT11+MQ2+步进电机+蜂鸣器设计而成。
2、液晶实时显示目前的状态,包括温度、湿度、烟雾浓度、光线强度、时间等信息。
3、智能窗户可以根据外接光线的强弱来进行自动开关窗户,光线强弱的上下限可以按键调节。
4、不仅具有自动控制功能,还可以手动开关窗户。
5、在开窗前提下,如果红外探头检测到人体就会发出报警并且关闭窗户。
6、可以通过遥控器来进行开关窗户。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一、实物介绍

二、功能介绍
1、单片机的智能窗户采用51单片机+LCD1602液晶显示+红外探头+DHT11+MQ2+步进电机+蜂鸣器设计而成。
2、液晶实时显示目前的状态,包括温度、湿度、烟雾浓度、光线强度、时间等信息。
3、智能窗户可以根据外接光线的强弱来进行自动开关窗户,光线强弱的上下限可以按键调节。
4、不仅具有自动控制功能,还可以手动开关窗户。
5、在开窗前提下,如果红外探头检测到人体就会发出报警并且关闭窗户。
6、可以通过遥控器来进行开关窗户。

三、操作步骤
1、上电后窗户默认人关闭状态,步进电机转动。同时液晶上显示如下:
Window         close
Please            wait....
2、等步进电机停止后,屏幕上开始显示数据,具体如下:
光照强度                    时间
烟雾燃气值        温度        湿度
3、按键功能如下:
设置        加        减/取消报警        开窗        关窗
4、按下设置按键进入设置数据具体如下:(数字代表按下“设置键”次数)        按下“加”“减”按键进行修改
①:设置当前时间,显示如下
SEtime        12:37:08
Please         input...
②:设置当前时间“时”
③:设置当前时间“分”
④:设置当前时间“秒”
⑥:设置关窗时间,显示如下
ONtime        12:31:10
Please        input...
⑦~⑨:设置关窗时间“时”“分”“秒”
10:设置开窗时间
14:设置光照强度低位报警值(关窗)
15:设置光照强度高位报警值(开窗)
16:设置湿度报警值(高于湿度值开窗)
17:设置温度报警值(高于温度开窗)
18:设置烟雾报警值(高于此值蜂鸣器报警,打开风扇)
5、当在开窗状态下,红外光电开关检测到有人,启动报警关闭窗户。
6、按下红外遥控上快进和后退键可打开或关闭窗户。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库函数
#include <dht11.h> //库函数//如果 实物 打开
#include <adc0832.h> //AD转换库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意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宏定意

sbit rs=P2^0;//LCD 1602 引脚定意
sbit rd=P2^1;//LCD 1602 引脚定意
sbit lcden=P2^2;//LCD 1602 引脚定意

sbit menu=P2^5;        //主功能键
sbit add=P2^4;//加键
sbit dec=P2^3;// 减键
sbit open=P2^6;// 手动 开
sbit close=P2^7;// 手动 关
sbit IR=P3^5; //红外感 应
sbit BEEP=P3^1;// 报警

#define MOTORSTEP P1                         //宏定义,定义P1口为步进电机驱动端口

uchar  dsflj,kval,lofl,menusw,con,befl,zhenfl,fanfl,brigfl;// 各种变量标记 正返转标记
uint sudu,dwbrigfl,humfl;  //电机速度 //光度下限/湿度标记
uchar count0,second,zhenzhuan,fanzhuan,timeflg,opensw,closesw,keysw;//时钟变量 正反转 变量
uint adc0,adc1;
uint upbrig,dwbrig,kwbrig,uphum,uptemp,upsmo; // 下限 亮度 上限湿度// 上限温度

uint hour,minit,secon,DSdat,VAldat ,time;//时钟变量

uint ONhour,ONminit,ONsecon; // 开窗时间变量
uint OFhour,OFminit,OFsecon; // 关窗时间变量
uchar   U8T_data_H,U8RH_data_H;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没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char f=0;
u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 遥控码存储空间
uchar show[2]={0,0};  // 变量申明
ulong m,Tc;          // 变量申明
uchar IrOK;                // 变量申明

void delay(uint z);// 开窗时间变量

void write_rvalue(); // 显示函数
//**************以下是各种字幕提示语数组************************
uchar code logo1[]= "Welcome to use  ";
uchar code logo2[]="window   system  ";
uchar code logo3[]="S=253T=85oCU=85%";
uchar code logo4[]="Br=     12:00:00 ";
uchar code logo5[]="window open      ";
uchar code logo6[]="window close     ";
uchar code logo7[]="GWbrig=    LUX  ";
uchar code logo8[]="UP-Hum=    %    ";
uchar code logo9[]="Please input...  ";
uchar code logo10[]="Please wait...  ";
uchar code logo11[]="UP-TEM=    oC   ";
uchar code logo12[]="SEtime  12:00:00";
uchar code logo13[]="ONtime  12:00:00";
uchar code logo14[]="OFtime  12:00:00";
uchar code logo15[]="UP-SMO=         ";
uchar code logo16[]="KWbrig=    LUX  ";

void delaymoto()                                         //步进电机每一步间延迟函数
{
        uint y=sudu;
        while(y--);
}

  62. uchar code FFW[]={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步进电机驱动值数组

  63. uchar code REV[]={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步进电机驱动值数组

xdata num1 [4] =    {0x00,0x00,0x00,0x00,};
xdata num2 [4] =    {0x00,0x00,0x00,0x00,};
xdata num3 [4] =    {0x00,0x00,0x00,0x00,};
xdata num4 [4] =    {0x00,0x00,0x00,0x00,};        // AD转换变量组组
xdata num5 [4] =    {0x00,0x00,0x00,0x00,};        // AD转换变量组组

void delaylog(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SETP_MOTOR_FFW()         //反转
{
                    uint i=0;

                for(i=0;i<8;i++) //8步一个循环
                        {
                                MOTORSTEP=FFW[i]; //取值赋给P1驱动口
                                delaymoto();
                        }

}

void SETP_MOTOR_REV()  //正转
{

    uint i=0;

                for(i=0;i<8;i++) //8步一个循环
                        {
                                MOTORSTEP=REV[i]; //取值赋给P1驱动口
                                delaymoto();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 1602 写指令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LCD 1602 写数据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1602()//LCD 1602 初始化
{
        uchar num;
        rd=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num]);//开机字幕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2[num]);        //开机字幕
                        delay(2);
                }

                delaylog(200);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开机字幕
                {
                        write_date(logo6[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0[num]);//开机字幕
                        delay(2);
                }

}

void write_sfm() // 拆分 个位 十位显示

{        uchar shi ,ge;

        shi=DSdat/10;
        ge=DSdat%10;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keyscn()//按键扫描函数
{
  uchar num; //局部变量

if(keysw==1)
{
if(opensw==1)
{
if(open==0)         // 手动开窗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显示提示语
                {
                        write_date(logo5[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显示提示语
                {
                        write_date(logo10[num]);
                        delay(2);
                }

                 closesw=1;        // 已打开标记
             delay(10);
                if(open==0)
                {
                while(!open);
                zhenzhuan=1;// 正转 开启
                fanzhuan=0;         // 返转关闭
                second=0;// 秒清零 步进电机 会停
                keysw=0;
                menusw=0;
                 }

                }

}

  if(closesw==1)//如果窗户是打开的
  {
if(close==0)//按下手动开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显示提示语
                {
                        write_date(logo6[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0[num]);//显示提示语
                        delay(2);
                }

             delay(10);
                if(close==0)
                {
                while(!close);
                zhenzhuan=0;  //正转关
                fanzhuan=1;        // 反转 开启
                second=0;          // 定时清零
                keysw=0; // 标记请零
                 menusw=0;
                 }

                }

}

}

if(menusw==1)//如果窗户运行完毕
{
  if(menu==0)// 如果主功能键按下
        {

                lofl=1;        //字幕载入

             delay(10);        //延时消抖动
                if(menu==0)
                {
                while(!menu);//松手检测
                 dsflj=0;// 关主页显示
                 kval++; // 按键变量++
                 keysw=0;//不允许手动 开窗  和关窗
                 }
                 }

//*************************************************************************8

  if(kval==1)  // 如果变量==1  进入时间设定

{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2[num]);//显示提示语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显示提示语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lofl=0;
                }

                   DSdat=hour;
        write_com(0x80+8);        // 刷新 设定时间
                write_sfm();

                DSdat=minit;
            write_com(0x80+11);// 刷新 设定时间
            write_sfm();

                 DSdat=secon;
                write_com(0x80+14);        // 刷新 设定时间
                write_sfm();

//uint hour,minit,secon;

   if(kval==2)//如果变量=2 进入小时设定

{DSdat=hour;          // 刷新显示小时

  write_com(0x40+0x40+8);// 显示坐标
  write_com(0x0e);
                                           // 开关标

if(add==0)// 如果加键按下

{

while(!add); // 松手检测

hour++;        //小时++

DSdat=hour; //送显示
write_sfm(); // 拆分
if(hour==24)  //
{hour=0;}

if( dec==0) // 如果减键按下

{

while(! dec);// 松手检测

hour--;         //小时--
DSdat=hour;
write_sfm(); //拆分限位
if(hour==0)//限位
{hour=23;}

//**************************以下时 分钟设 定 秒钟设定 和上面小时一样
//只是就量不一样 不作注释*******************************************
//********************************************************************

   if(kval==3)

{

DSdat=minit;

  write_com(0x40+0x40+11);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minit++;

DSdat=minit;
write_sfm();
if(minit==60)
{minit=0;}

if( dec==0)

{

while(! dec);

minit--;

DSdat=minit;
write_sfm();
if(minit==0)
{minit=59;}

   if(kval==4)

{

DSdat=secon;

  write_com(0x40+0x40+14);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secon++;

DSdat=secon;
write_sfm();
if(secon==60)
{secon=0;}

if( dec==0)

{

while(! dec);

secon--;

DSdat=secon;
write_sfm();
if(secon==0)
{secon=59;}

  366. }

  367. }

  368. //uint ONhour,ONminit,ONsecon;
  369. //uint OFhour,OFminit,OFsecon;

//**************************以下 开窗时  小时 分钟设 定 秒钟设定 和上面小时一样
//只是就量不一样 不作注释*******************************************
//**************

//*************************************设定开时****************************************

   if(kval==5)

{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3[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

                DSdat=ONhour;
        write_com(0x80+8);
                write_sfm();

                  DSdat=ONminit;
            write_com(0x80+11);
            write_sfm();

       DSdat=ONsecon;
                write_com(0x80+14);
                write_sfm();

                  lofl=0;

  if(kval==6)

{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ONhour++;

DSdat=ONhour;
write_sfm();
if(ONhour==24)
{ONhour=0;}

if( dec==0)

{

while(! dec);

ONhour--;

DSdat=ONhour;
write_sfm();
if(ONhour==0)
{ONhour=23;}

   if(kval==7)

{

  write_com(0x40+0x40+11);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ONminit++;

DSdat=ONminit;
write_sfm();
if(ONminit==60)
{ONminit=0;}

if( dec==0)

{

while(! dec);

ONminit--;

DSdat=ONminit;
write_sfm();
if(ONminit==0)
{ONminit=59;}

  if(kval==8)

{

  write_com(0x40+0x40+14);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ONsecon++;

DSdat=ONsecon;
write_sfm();
if(ONsecon==60)
{ONsecon=0;}

if( dec==0)

{

while(! dec);

ONsecon--;

DSdat=ONsecon;
write_sfm();
if(ONsecon==0)
{ONsecon=59;}

}

}

//**************************以下 关窗时  小时 分钟设 定 秒钟设定 和上面小时一样
//只是就量不一样 不作注释*******************************************
//**************

//**************************************设定关时间**************************************

   if(kval==9)

{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4[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lofl=0;
                }

                DSdat=OFhour;
        write_com(0x80+8);
                write_sfm();

                DSdat=OFminit;
            write_com(0x80+11);
            write_sfm();

        DSdat=OFsecon;
                write_com(0x80+14);
                write_sfm();

}

}

if(kval==10)

{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OFhour++;

DSdat=OFhour;
write_sfm();
if(OFhour==24)
{OFhour=0;}

if( dec==0)

{

while(! dec);

OFhour--;

DSdat=OFhour;
write_sfm();
if(OFhour==0)
{OFhour=23;}

   if(kval==11)

{

  write_com(0x40+0x40+11);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OFminit++;

DSdat=OFminit;
write_sfm();
if(OFminit==60)
{OFminit=0;}

if( dec==0)

{

while(! dec);

OFminit--;

DSdat=OFminit;
write_sfm();
if(OFminit==0)
{OFminit=59;}

  if(kval==12)

{

  write_com(0x40+0x40+14);
  write_com(0x0e);

if(add==0)

{

while(!add);

OFsecon++;

DSdat=OFsecon;
write_sfm();
if(OFsecon==60)
{OFsecon=0;}

if( dec==0)

{

while(! dec);

OFsecon--;

DSdat=OFsecon;
write_sfm();
if(OFsecon==0)
{OFsecon=59;}

//**************************以下 亮度会上设定  和上面小时一样
//只是就量不一样 不作注释*******************************************
//**************

  //********************************设定环境参数************************************

  if(kval==13)

{

   write_com(0x0c);

   num4[4]=dwbrig;
   write_rvalue();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7[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lofl=0;
                }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while(!add);
                 dwbrig++;
                 num4[4]=dwbrig;
                 write_rvalue();

         if(dwbrig==250)
          {dwbrig=0;}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dwbrig--;
                 num4[4]=dwbrig;
                 write_rvalue();

         if(dwbrig==0)
          {dwbrig=250;}

                 }
                 }

}

//*********************************************************************

   //********************************设定环境参数************************************

  if(kval==14)

{

   write_com(0x0c);

   num4[4]=kwbrig;
   write_rvalue();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6[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lofl=0;
                }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while(!add);
                 kwbrig++;
                 num4[4]=kwbrig;
                 write_rvalue();

         if(kwbrig==250)
          {kwbrig=0;}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kwbrig--;
                 num4[4]=kwbrig;
                 write_rvalue();

         if(kwbrig==0)
          {kwbrig=250;}

                 }
                 }

}

//**************************以下 湿度会上设定  和上面小时一样
//只是就量不一样 不作注释*******************************************
//**************
if(kval==15)

{
   num4[4]=uphum;
   write_rvalue();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8[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lofl=0;
                }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while(!add);
                 uphum++;
                 num4[4]=uphum;
                 write_rvalue();

         if(uphum==100)
          {uphum=0;}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uphum--;
                 num4[4]=uphum;
                 write_rvalue();

         if(uphum==0)
          {uphum=100;}

                 }
                 }

}

//**************************以下 温度度会上设定  和上面小时一样
//只是就量不一样 不作注释*******************************************
//**************
if(kval==16)

{
   num4[4]=uptemp;
   write_rvalue();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1[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lofl=0;
                }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while(!add);
                 uptemp++;
                 num4[4]=uptemp;
                 write_rvalue();

         if(uptemp==100)
          {uptemp=0;}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uptemp--;
                 num4[4]=uptemp;
                 write_rvalue();

         if(uptemp==0)
          {uptemp=100;}

                 }
                 }

}

//**************************以下烟雾度会上设定  和上面小时一样
//只是就量不一样 不作注释*******************************************
//**************
if(kval==17)

{
   num4[4]=upsmo;
   write_rvalue();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15[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9[num]);
                        delay(2);

                        lofl=0;
                }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while(!add);
                 upsmo++;
                 num4[4]=upsmo;
                 write_rvalue();

         if(upsmo==100)
          {upsmo=0;}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upsmo--;
                 num4[4]=upsmo;
                 write_rvalue();

         if(uptemp==0)
          {upsmo=100;}

                 }
                 }

}

  878. //*****退出设定*********

  879.   if(kval==18)

  880. {

   write_com(0x0c);

kval=0;

dsflj=1;
lofl=1;
keysw=1;
  if(lofl==1)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4[num]);//字幕显示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字幕显示
                {
                        write_date(logo3[num]);
                        delay(2);
                }

  902.            lofl=0;

  903.           }

  904.   }

}

//步进电机函数
void setmoto()
{
  char num;
//zhenfl fanfl

   if(zhenzhuan==1)         //正转
           {
                 dsflj=0;
                  SETP_MOTOR_REV();

                if(second==10)
                {
                zhenzhuan=0;
                P1=0X00;
                dsflj=1;
                opensw=0;
                closesw=1;
                keysw=1;
           menusw=1;

                  zhenfl=1;
                fanfl=0;
                brigfl=0;
                 humfl=0;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字幕显示
                        write_date(logo4[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字幕显示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logo3[num]);
                        delay(2);
                }

                }

           }

     if(fanzhuan==1)  //反转
           { dsflj=0;

                  SETP_MOTOR_FFW();

                if(second==10)
                { second=0;
                          P1=0X00;

                    zhenfl=0;
                     fanfl=1;

                 fanzhuan=0;
                 dsflj=1;

                 dwbrigfl=0;
                 brigfl=0;

                opensw=1;
                closesw=0;
                keysw=1;
                menusw=1;
            humfl=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字幕显示
                {
                        write_date(logo4[num]);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字幕显示
                        write_date(logo3[num]);
                        delay(2);
                }

                }

           }

}

void TEMPHRDSPLAY()                    //显示空气温湿度函数   写入1602
{
    num1[4]=U8T_data_H;                //温度高8位,即是整数部分
    num1[1]=num1[4]/10;        //整数十位
    num1[0]=num1[4]%10;        //整数个位

    write_com(0x80+0x40+7);                                 //显示温度
        write_date(0x30+num1[1]);
        write_date(0x30+num1[0]);

        num2[4]=U8RH_data_H;         //湿度高8位,即是整数部分
    num2[3]=num2[4]/10;        //整数十位
    num2[2]=num2[4]%10;        //整数个位

    write_com(0x80+0x40+13);                         //显示湿度
        write_date(0x30+num2[3]);
        write_date(0x30+num2[2]);

}

void SMOGDSPLAY()                    //显示空气温湿度函数   写入1602
{
    num3[4]=adc0;                //温度高8位,即是整数部分

    num3[0]=num3[4]%10;         //显示ge位
        num3[1]=num3[4]%100/10;   //显示shi位
        num3[2]=num3[4]%1000/100;//显示百位

    write_com(0x80+0X40+2);
        write_date(0x30+num3[2]);
        write_date(0x30+num3[1]);
        write_date(0x30+num3[0]);

}

void BRDSPLAY()
{

        num5[4]=adc1;                //温度高8位,即是整数部分

    num5[0]=num5[4]%10;         //显示ge位
        num5[1]=num5[4]%100/10;   //显示shi位
        num5[2]=num5[4]%1000/100;//显示百位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e(0x30+num5[2]);
        write_date(0x30+num5[1]);
        write_date(0x30+num5[0]);

  }

void write_rvalue()

{

    num4[0]=num4[4]%10;         //显示ge位
        num4[1]=num4[4]%100/10;   //显示shi位
        num4[2]=num4[4]%1000/100;//显示百位

    write_com(0x80+7);                                 //显示温度
        write_date(0x30+num4[2]);
        write_date(0x30+num4[1]);
        write_date(0x30+num4[0]);
}

void init()
{

         TMOD=0X11;                                           //定时器设置
        TH0=0X3C;                                        //定时器0置初值 0.05S
        TL0=0XBA;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TR0=1;                                                //启动定时0

          TL1=0X3C;                //定时初值
        TH1=0XBA;                //定时初值
                         //总中断打开
        TR1=1;                 //启动定时器
        ET1=1;                 //软件没用到

        RCAP2H =(0xFFFF-50000)/256;                //赋T2的预置值0x1000,溢出30次就是1秒钟
    RCAP2L =(0xFFFF-50000)%256;
    TR2=1;                       //启动定时器
    ET2=1;

    IT1=1;
        TH0=0;        //定时器0初值
        TL0=0;        //定时器0初值
    TR0=1;        //定时器0启动
        EX1=1;        //外部中断 软件没用到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
  init1602();

  sudu=200;        //电要速度
  zhenzhuan=0;//上电关正转
  fanzhuan=1;//上电反转打开
  dsflj=1;
                        // 显示打开

  uptemp=38; //温度上限
  uphum=80;         //湿度上限

  upbrig=120; // 光控值

  dwbrig=10;//光控下限
  kwbrig=180;
  upsmo=85;

  opensw=1;
  closesw=1;
  keysw=1;
  menusw=1;
  second=0;

                zhenfl=0;
                     fanfl=0;

                        brigfl=1;
                        dwbrigfl=1;
                        humfl=0;

adc0 = ADC0832(1,0);  //差分模式,CH0-CH1
adc1 = ADC0832(1,1);  //差分模式,CH0-CH1

hour=12;
minit=5;
secon=10; // 系统时间          这些值可以按键修改

ONhour=12;        // 自动开窗时间  为了方便演示 设定 一分钟后开 这些值可以按键修改
ONminit=6;
ONsecon=10;

OFhour=12;        // 自动关窗时间 为了方便演示 设定 一分钟后关 这些值可以按键修改
OFminit=7;
OFsecon=10;

        while(1)//大循环

        {

keyscn();
setmoto();

if (dsflj==1 )
{

//get_temp(); //SHT10调用
//cal_wet();//SHT10调用

RH(); //DHT11 调用

//  U8T_data_H= SENSOR[k].temp;//SHT10调用
//  U8RH_data_H=SENSOR[k].wet;//SHT10调用

TEMPHRDSPLAY();

  1132. adc0 = ADC0832(1,0);  //差分模式,CH0-CH1
  1133. SMOGDSPLAY();

  1134. adc1 = ADC0832(1,1);  //差分模式,CH0-CH1
  1135. BRDSPLAY();

         if(fanfl==1)
        {

     if(adc1> kwbrig )//如果际亮度小与设定值 关窗
{

  zhenzhuan=1;

}

   if(Im[2]==0x40)

{
Im[2]=0x00;
zhenzhuan=1;

}

   second=0;

if(U8T_data_H>uptemp )//如果际温度大与设定值 开窗
{

zhenzhuan=1;

}

if(adc0>upsmo )//如果际温度大与设定值 开窗
{

zhenzhuan=1;

}

}

        if(zhenfl==1)
        {

           if(Im[2]==0x44)

{
Im[2]=0x00;
fanzhuan=1;

}

        second=0;
if(U8RH_data_H>uphum )//如果际湿度大与设定值 关窗
{

fanzhuan=1;
  brigfl=0;
  dwbrigfl=0;

  }

    if(adc1<dwbrig )//如果际亮度小与设定值 关窗
{

fanzhuan=1;
}

if(IR==0)
        {
           delay(10);

                if(IR==0)
                {
                //while(!IR);
                  befl=1;
                   ET2=1;
                  fanzhuan=1;
                  con=0;

                 }

           }

                         if(dec==0)
        {
           delay(10);

                if(dec==0)
                {
                while(!dec);
                 befl=0;
                 BEEP=1;

                 }

           }

        DSdat=secon;
                write_com(0x80+14);
                write_sfm();

                DSdat=minit;
            write_com(0x80+11);
            write_sfm();

                DSdat=hour;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sfm();

……………………

网友A(2020-02-27):
楼主,想在自己家弄一个智能窗户,能分享一下PCB吗?

网友B:
Proteus仿真弄了半天才打开,原来只能用7.5的版本才能打开,其他版本都不行,目前完美运行

网友C(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D:
有proteus具体仿真图吗

网友D:
为什么下载后,8.8版本仿真没有结果?只能7.5吗?

网友E(2021-04-18):
需要Proteus7.5才能打开

网友F:
楼主能分享下PCB图吗

网友G(2022-07-12):
51电子有你真好

网友H(2023-04-16):
下载了,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