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c语言语句问题分析?

楼主:
倒数第三行的u8(储存键值的)   KeyValue  它储存键值不用定义吗?   为什么这个语句可以这样写。
下面的u8 code smgduan[17]  同理
谢谢

批注 2020-01-31

网友A(2020-02-01):
u8 KeyValue;就是定义一个存储8位二进制的内存空间,这就是变量的定义方式呀,而不能使用define来定义

网友A:
还是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C语言的基本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8 KeyValue;就是定义一个存储8位二进制的内存空间,这就是变量的定义方式呀,而不能使用define来定义

这个和我学的c语言号好像不太一样,不是应写成int KeyValue;吗?
c语言的变量定义不是“类型名+ 变量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C语言的基本知识

我感觉我学了一个假的c语言

网友C:
KEIL C51非通用C语言,有一些特定的规范,如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i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FF的256个RAM,其中前128和data的128完全相同,只是访问的方式不同。
xdata:外部扩展RAM。
code:ROM。

网友D:
u8就是unsigned char的别名呀,u8 KeyValue; 就是 unsigned char KeyValue; 这样懂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我学的c语言号好像不太一样,不是应写成int KeyValue;吗?
c语言的变量定义不是“类型名+ 变量名 ...

之前用了typedef unsigned char u8预处理命令,所以u8 KeyValue没问题。
没有typedef定义,写成unsigned char KeyValue也可以

网友F:
因为typedef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我学的c语言号好像不太一样,不是应写成int KeyValue;吗?
c语言的变量定义不是“类型名+ 变量名 ...

是呀,u8 KeyValue就是unsigned char  KeyValue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了typedef unsigned char u8预处理命令,所以u8 KeyValue没问题。
没有typedef定义,写成unsigned ...

哦哦,这回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u8 KeyValue就是unsigned char  KeyValue

嗯嗯,谢谢

网友G:
在这里它就是unsigned char  KeyValue;如果你的变量KeyValue在运算中装载的数据可能大于127,就应该定义为:unsigned int  KeyValue;如果有其他的预定义还可以写作uchar dat,uint dat,ulong dat,u8 dat,u16 dat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