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绘图时没有高亮显示了怎么办

楼主(2020-02-01):
之前绘图时有高亮显示,今天布线的时候突然就没有高亮显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之前亮说明显卡没有问题
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看一下设置

网友B:
设置中 PCB Editor>>Display  和  Board Insight Display里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亮说明显卡没有问题
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看一下设置

谢谢

网友C:
对比度可以通过{}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