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停机模式功耗问题求助

楼主(2020-02-01):
最近测试停机模式的功耗问题,网上说都是ua级别的。然后复制下来的代码,测试是4.3ma!这是为啥的?
代码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u8 i;
        u16 v;
        u32 yanchi;
        float x, y, z;
    float rx, ry, rz;
        for( v=0; v<600; v++ )
        {
                for( yanchi=0; yanchi<60000; yanchi++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0X04FF,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PWR_STOPEntry_WFE);

也就是直接main开头就进入停机模式,后面所有的初始化都还没进入
然后测试开始28ma,然后稳定4.3ma

网友A:
你查一下各个用电的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您未完全启动STM32微控制器的低功耗模式。 STM32的以下模式定义显示了所有这些模式,在低功耗模式下 ...

是,网上说的三个模式:睡眠、停机、待机。功耗都很低,特别待机。但实测就很高,开始确实那个发光二极管影响了,但拆了后也有2ma。那些说很低的都是怎么测试得来的?是因为网上买的整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的整板的功率还是MCU的功耗

是整板

网友B:
我认为您未完全启动STM32微控制器的低功耗模式。 STM32的以下模式定义显示了所有这些模式,在低功耗模式下仅允许低至1mA的电流消耗。
STM32L数据表中描述了不同的低功耗模式:

低功耗运行:CPU切换到131KHz时钟以节省功耗。电流低至6,5uA
睡眠模式:CPU停止,内存和寄存器保留,某些外设保持活动状态。
睡眠模式:CPU已停止,但可以由任何活动的外围设备唤醒。电流降至400uA @ 16 Mhz至1mAh
低功耗睡眠模式:CPU处于停止状态,活动外围设备受到限制,并且以降低的频率工作。基本上,您可以在此模式下编程32KHz唤醒。电流降至3.2uA
停止模式:在停止模式下,CPU内核停止,但RAM和寄存器保留。大多数外围设备均已停止。唤醒时间:5uS。
带有RTC的停止模式:唤醒是外部信号或RTC…电流降至3uV时为0.8uA
不带RTC的停止模式:与以前的模式相比,RTC停止了。电流降至3V时为0.38uA
待机模式:在待机模式下,CPU内核停止运行,寄存器和RAM停止运行。仅保留备用电路中的寄存器。
带有RTC的备用电源:外部唤醒或RTC…电流降至3,5V时仅为0.57uA
无RTC待机:RTC也停止。电流降至3V时为0.26uA

网友C:
测试的整板的功率还是MCU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