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的vdd接5v不能下载程序 一拔出来就可以下载 这什么原因

楼主(2020-02-01):
1602的vdd接5v不能下载程序 一拔出来就可以下载 这什么原因

网友A:
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使用了哪种微控制器以及从微控制器到LCD的连线?

网友B:
1.可能电源负载能力差,1602的背光源耗电导致电源异常,去掉1602后电源恢复。
2.可能是1602的连接线占用下载线端口,导致下载通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使用了哪种微控制器以及从微控制器到LCD的连线?

stc89c52 D0到D7对应的是P0口 已加上拉电阻 vss vdd a k的4个口直接接电源和地

网友C:
屏插上影响程序烧录,可能电流不够。拔掉再下程序,可以把程序下载的口留出来

网友A:
STC89C52 P0端口不应添加上拉电阻。 可能下载时,上拉电阻器阻止了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