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源滤波 求解

楼主(2020-02-01):
  请问各位,我的电路图(下图)这么设计,电源用一个104的点解电容进行滤波,符合逻辑吗,然后在做PCB的时候把这几个元器件放一块就可以了
  不知我的思维有没错误,谢谢

网友A:
可以,电容要并联,但是不清楚这个电源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B:
104表示电解电容就有问题,这么小的电解电容一般是瓷片电容,电源滤波电解电容至少在1000微法以上,你可以在C4上并联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C:
一般是用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和一个小的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和一个小的瓷片电容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4表示电解电容就有问题,这么小的电解电容一般是瓷片电容,电源滤波电解电容至少在1000微法以上,你可以 ...

好的,理解理解,谢谢

网友D:
说明都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都不到位。

嗯,不知是哪里有缺陷呢

网友E:
请问你这个USB电源使用在什么环境?如果只是应用于一粒LED的话,单个104作为滤波勉强可以,。如果后面还要接一些应用电路的话,那还是要得再加个电解电容滤波吧

网友F:
你这个叫退耦电容 要接在芯片的VCC脚上 要尽量近 否则没效果

网友G:
需要说明USB电源从那取电,还是说只是一个USB接口,如果是从电脑的USB口取电,那么是不能随意加大的电解电容的,USB2.0和3.0的最大输出电流不一样,如果加的电解电容过大,会引起USB口保护。

网友H:
这个电容是0.1uF的瓷片电容。
瓷片电容通常用于过滤直流电源中的交流噪声成分。 电解电容的电容要大得多,通常用于减少整流器之后直流电源的纹波。 在你的设计中,来自USB连接的DC电源很可能不会产生很多纹波,但是由于EMI可能会产生很多噪声,因此你需要用并联的瓷片电容,比如可以将一个0.1uF并联一个1uF的瓷片电容。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个USB供电口的退耦电容,一般用几百μF的电解电容和这个104电容并联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个USB供电口的退耦电容,一般用几百μF的电解电容和这个104电容并联效果比较好。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容是0.1uF的瓷片电容。
瓷片电容通常用于过滤直流电源中的交流噪声成分。 电解电容的电容要大得多, ...

谢谢指点

网友J:
单纯从你图中的电路而言,C4是可以取消不用的!
1.VCC本身就是经过处理的电源,已经有相当的滤波。
2.从图看,SW1的作用是什么?(USB口的1脚标着VCC,SW1的1、2、3无意义!)你是不是要向USB口供电?如果是向USB口供电,SW1在开、关瞬间有高压打弧脉冲,为了保护USB口并C1,可以,但C1应该是接在SW1的2脚与GND,而不是接在VCC & GND 。
3.你这个电路是发光2极管,对电源要求不高,并上C4是画蛇添足。

网友K:
这个104电容叫高频旁路电容 作用就是把电源中的高频杂波对地短路防止高频污染,降低电源输入对芯片的影响,如果是高频电路也有用103,STC单片机里就有介绍。

网友L:
滤波电容的容量是根据负载电流来选择的,104电容一般是防高频干扰

网友M:
104瓷片电容

网友N:
滤波常用200uF电解电容加103或104瓷片电容并联,两个电容一起滤波效果更好。

网友O:
如果接在USB口取电最好不要加电解电容滤波,只需要一只0.01~0.1uf的瓷片电容做退耦,一般放置在靠近芯片电源脚位置。如果有多个芯片,可以每个芯片的电源脚都加一个,增加芯片工作可靠性,防止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