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led水平滚动显示的程序(用指令写的)

楼主:
我暂时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我的几个问题:
1、怎么解决写数据直接显示而不是滚动。是我写数据的过程有问题吗?
2、数据是在0x2e之前还是之后写。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8.H>

sbit lcd_sclk=P5^0;  /*接口定义:lcd_sclk就是CLK*/
sbit lcd_sid=P5^1;   /*接口定义:lcd_sid就是MOSI*/
sbit lcd_rs=P5^2;    /*接口定义:lcd_rs就是DC*/
sbit lcd_cs1=P5^3;   /*接口定义:lcd_cs1就是OLED的片选CS1*/
sbit Rom_OUT=P5^4;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OUT就是FSO*/
sbit Rom_CS=P5^5;    /*字库IC接口定义Rom_CS就是字库IC的CS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ode bmp1[];

/*写指令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rs=0;
        lcd_sclk=0;
        for(i=0;i<8;i++)
   {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_nop_();
                lcd_sclk=0;
                 data1<<=1;
   }
}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char i;
        lcd_rs=1;
        lcd_sclk=0;
        for(i=0;i<8;i++)
   {

                if(data1&0x80) lcd_sid=1;
                else lcd_sid=0;
                lcd_sclk=1;
                _nop_();
                lcd_sclk=0;
                 data1<<=1;
   }
}

/*延时*/
void delay(int n_ms)
{
int j,k;
for(j=0;j<n_ms;j++)
for(k=0;k<110;k++);
}

/*等待一个按键,我的主板是用P2.0与GND之间接一个按键*/
//void waitkey()
//{
// repeat:
//          if (P2&0x01) goto repeat;
//        else delay(6);
//        if (P2&0x01) goto repeat;
//        else
//        delay(40);;
//}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lcd_cs1=0;
        Rom_CS = 1;
//        lcd_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20);
        //lcd_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
        transfer_command_lcd(0xAE);   //显示关
        transfer_command_lcd(0x20);        //内存地址模式设置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        //00,水平寻址模式;01,垂直寻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 (RESET);11,无效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        //设置页开始地址0作为页地址模式,0-7
        transfer_command_lcd(0xc8);        //设置COM输出扫描方向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设置列开始地址0作为页地址模式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设置列地址0作为页的开始地址
        transfer_command_lcd(0x40);//设置显示开始行0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设置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_lcd(0x7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1);//--设置 segment 重映射 0 to 127
        transfer_command_lcd(0xa6);//正常显示
        transfer_command_lc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设置复用率
        transfer_command_lcd(0x3F);//
        transfer_command_lcd(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transfer_command_lcd(0xd3);//设置行显示偏移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无偏移
        transfer_command_lcd(0xd5);//设置显示时钟分频率、振荡器频率
        transfer_command_lcd(0xf0);//11110000高四位为振荡器频率、低四位为显示时钟分频率
        transfer_command_lcd(0xd9);//设置重充电周期
        transfer_command_lcd(0x22); //
        transfer_command_lcd(0xda);//设置COM引脚硬件配置
        transfer_command_lcd(0x12);
        transfer_command_lcd(0xdb);//--设置vcomh
        transfer_command_lcd(0x20);//0x20,0.77xVcc
        transfer_command_lcd(0x8d);//--set DC-DC enable
        transfer_command_lcd(0x14);//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显示开
        lcd_cs1=1;
}

/*
页开始地址column:0~7;
列开始地址page:0~127;
*/
void lcd_address(uchar page,uchar column)
{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 + column);   /*设置页地址*/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 & 0xf0) >> 4) | 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 & 0x0f) | 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lcd_cs1=0;
        Rom_CS = 1;
        for(i=0;i<8;i++)
        {
                transfer_command_lcd(0xb0+i);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
                for(j=0;j<128;j++)
                {
                          transfer_data_lcd(0x00);
                }
        }
        lcd_cs1=1;
}

/*显示128x64点阵图像*/
//void display_128x64(uchar *dp)
//{
//        uint i,j;
//        lcd_cs1=0;
//        for(j=0;j<8;j++)
//        {
//                lcd_address(0,j);
//                for (i=0;i<128;i++)
//                {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dp++;
//                }
//        }
//        lcd_cs1=1;
//}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lcd_cs1=0;
        Rom_CS = 1;
        for(j=2;j>0;j--)
        {
                lcd_address(column,page);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page++;
        }
        lcd_cs1=1;
}

/*显示8x16点阵图像、ASCII, 或8x16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int i,j;
        lcd_cs1=0;
        for(j=2;j>0;j--)
        {
                lcd_address(column,page);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page++;
        }
        lcd_cs1=1;
}

/*
i:向右0向左1
a:滚屏开始行0-7
b:滚屏时间间隔
c:多少行滚屏1-8(a+c<8)
dat:显示的内容
off_on:开关1开0关
*/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void gundong(uchar *dp)
{
        uint i;
        lcd_cs1=0;
        Rom_CS = 1;
//        display_graphic_16x16(0,32,dat);
        for (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transfer_command_lcd(0x2e);
//        display_graphic_16x16(0,32,dat);
        for (i=0;i<128;i++)
        {
                transfer_data_lcd(*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transfer_command_lcd(0x26);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07);
        transfer_command_lcd(0x07);
        transfer_command_lcd(0x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ff);
        transfer_command_lcd(0x2f);
        lcd_cs1=1;
}

/*显示5*7点阵图像、ASCII, 或5x7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5x7(uint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        uint col_cnt;
//        uchar page_address;
//        uchar column_address_L,column_address_H;
//        page_address = 0xb0+page-1;
//
//        lcd_cs1=0;
//
//        column_address_L =(column&0x0f)-1;
//        column_address_H =((column>>4)&0x0f)+0x10;
//
//        transfer_command_lcd(page_address);                 /*Set Page Address*/
//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H);        /*Set MSB of column Address*/
//        transfer_command_lcd(column_address_L);        /*Set LSB of column Address*/
//
//        for (col_cnt=0;col_cnt<6;col_cnt++)
//        {
//                transfer_data_lcd(*dp);
//                dp++;
//        }
//        lcd_cs1=1;
//}

/****送指令到亿阳字库IC***/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if(datu&0x80)
                        lcd_sid = 1;
                else
                        lcd_sid = 0;
                        datu = datu<<1;
                        lcd_sclk=0;
                        lcd_sclk=1;
        }
}

/****从亿阳字库IC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1个字节)***/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lcd_sclk=1;
        for(i=0;i<8;i++)
        {
                Rom_OUT=1;
                lcd_scl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lcd_sclk=1;
        }
        return(ret_data);
}

/*从相关地址(addrHigh:地址高字节,addrMid:地址中字节,addrLow:地址低字节)中连续读出DataLen个字节的数据到 pBuff的地址*/
/*连续读取*/
void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uchar addrHigh,uchar addrMid,uchar addrLow,uchar *pBuff,uchar DataLen )
{
        uchar i;
        Rom_CS = 0;
        lcd_cs1=1;
        lcd_scl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dr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dr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drLow);
        for(i = 0; i < DataLen; i++ )
             *(pBuff+i) =get_data_from_ROM();
        Rom_CS = 1;
}

/*显示坐标*/

ulong  fontaddr=0;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text)//y为行地址 x为点阵像素汉字为16,ASCII码符号为8
{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uchar fontbuf[32];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汉字在亿阳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a1) &&(text[i]<=0xa3))&&(text[i+1]>=0xa1))
                {
                        /*国标简体(GB2312)15x16点的字符在亿阳字库IC中的地址由以下公式来计算:*/
                        /*Address = ((MSB - 0xa1) * 94 + (LSB - 0xA1))*32+ BaseAdd;BaseAdd=0*/
                        /*由于担心8位单片机有乘法溢出问题,所以分三部取地址*/
                        fontaddr = (text[i]- 0xa1)*94;
                        fontaddr += (text[i+1]-0xa1);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地址的高8位,共24位*/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地址的中8位,共24位*/
                        addrLow = fontaddr&0xff;             /*地址的低8位,共24位*/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取32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fontbuf);/*显示汉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2;
                        x+=16;
                }
                else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16];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cf8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16 );/*取16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8x16(y,x,fontbuf);/*显示8x16的ASCII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i+=1;
                        x+=8;
                }
                else
                        i++;
        }

}

//void display_string_5x7(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
//        unsigned char i= 0;
//        unsigned 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        while((text[i]>0x00))
//        {
//
//                if((text[i]>=0x20) &&(text[i]<=0x7e))
//                {
//                        unsigned char fontbuf[8];
//                        fontaddr = (text[i]- 0x20);
//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8);
//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bfc0);
//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                        addrLow = fontaddr&0xff;

//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8);/*取8个字节的数据,存到"fontbuf[32]"*/
//
//                        display_graphic_5x7(y,x,fontbuf);/*显示5x7的ASCII字到LCD上,y为页地址,x为列地址,fontbuf[]为数据*/
//                        i+=1;
//                        x+=6;
//                }
//                else
//                i++;
//        }
//
//}

oled.h文件

网友A(2020-02-03):
脑子里要有方法,先画个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