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着摄像头了

楼主(2020-02-02):
拣着一个似乎挺高档的手机残骸,嘿嘿。不知摄像头还有用吗,像素应该挺高的。

网友A:
htc系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c系列的

精机机典

网友C:
先要知道针脚定义吧

楼主:
这上的摄像头十有八九会比一般记录仪什么的上面的摄像头像素高、镜头好。

楼主:
没头没尾的,不清楚是什么手机。

楼主:
这么具体,看来你十分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知道针脚定义吧

我是一无所知,如果你知道请讲讲,谢谢。

网友D(2020-08-22):
搞个驱动版外接使用。

网友E:
这个手机上的摄像头不是需要特定的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