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降为12V直流再降为5V作为三个供电电源

楼主(2020-02-02):
我准备用变压器先降压为15V,再整流,滤波,稳压,用7812降为12V,用7805降为5V,在三种电压分别接接线端供不同的电,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定电容大小,请各位大佬教教初学者。

网友A:
你又不是设计人员,不要纠结,按图中选择就行

网友B:
输入输出电容的选择主要根据电容的额定耐压值、容量值、使用寿命三个方面来选择。从电容的额定耐压值去选择,如在AC-DC的整流滤波中的电容耐压值选择,通过公式计算出整流后的理论直流电压值,一般选择耐压值在1.1-1.3倍理论计算电压值的电容。在DC-DC的应用中,外接输入电容的耐压值一般会选用1.3-1.4倍耐压。

从输入电容的容值选择,根据滤波电容C的选择,根据公式认为滤波电容C越大越好。从理论上讲,增大电路中的滤波电容C容量可以使输出电压波形变得更为平滑、起伏更小,但是在电路接通的瞬间,电路中所产生的冲击电流因素不能被忽略。

外接输出电容的选择一般考虑电源的输出纹波噪音和容性负载,很多人认为外接输出滤波电容越大,减少纹波噪音的干扰效果越好,对系统供电更加稳定。其实是不对的,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不单单是只考虑纹波噪声因数,还需要考虑电源的启动能力和承受输入冲击电流的能力。

网友C:
不建议这样佬,7812会很烫的。电容大小和负载电流有关。反正电解也不贵,就用大点,图中就可以了。
可以用DC-DC模块,也就不到2元钱的事。模块输入接到桥整输出 就行,后面的2 个3端稳压器不用了

网友D:
与设计的目标相关,目标不同,选择不同,否则浪费或达不成目的。
请问你的设计目标呢?

网友E:
你应该将7812和7805并联放置,以将两个稳压器直接连接到整流器的15V输出,并分别从稳压器中获得12V和5V。优点是提供足够的电流驱动并保证电压调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