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单片机爱好者问题,急

楼主(2020-02-02):
我用51编了一个控制led闪烁程序,就是p1.5取反,延时,然后循环。软件模拟无问题,电路检测正常,用示波器检测有源晶体波形输出正常,换了两个单片机了,烧写正常。非常的困惑?

网友A:
是不是你的LED选择了错误的电压?
用软件模拟,根实际是有相差的,建议你检查下你的led电压,还有极性,还有就是你的下拉电阻阻值。

网友B:
你可以拍个实物电路板的照片传上来

网友B:
LED方向是不是用反了,

网友C:
单片机的速度问题,模拟时机器周期是12T,烧录到单片机里是1T的,建议加大延时测试,或者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点亮LED,第2步,熄 灭LED,看这两步是否正常

网友D:
什么都正常,楼主困惑的是?

网友E:
什么问题都没说吗

网友F:
试试端口设置为推挽方式?

网友G:
也许模拟的跟实物线路不一样呢,仔细检查一下引脚定义看看

网友H:
微控制器GPIO具有驱动电流限制,通常大约小于10mA。 使用此电流来驱动LED,有时可能由于电流不足而出现问题。 这取决于所用LED的类型。 请检查您的LED规格。 可能是因为小电流无法驱动。

网友I:
发图上来,肯定你实物接错了

网友J:
十几年了,改行吧。

网友K:
弄单片机要看是职业应用还是业余玩乐,职业应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能入门就真的麻烦了,但是业余玩乐就是啥时候用到啥时候弄,学的不如忘的多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楼主是啥问题,C51单片机做闪灯实验时,主循环前将端口初始化一下是必要的。例如:
sbit LED=P1^5;//设置控制
****
void main(void)
{
LED=0;//初始化端口,上电点亮LED
while(1)
{LED=~LED;
Delay_MS(200);
}
}

网友L:
楼主的困惑是:搞了十几年单片机了还编这么入门的程序

网友M:
单片机型号?
复位正常?看门狗?
堆栈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P1.5示波器有波形?
IO配置?
。。。

网友N:
有些电路板上led方向装反,导致写入正常,输出不正常

网友O:
你贴个电路图 吧 具体是怎么接的?

网友P:
十几年了没看到问题,坚持,坚持,再坚持!!

网友I:
仔细检查实物电路,会不会接错了。

楼主(2023-06-26):
原因找到了,AT89S52的EA端必须接VCC,这个一般资料上不说,太容易误导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AT89S52的EA端必须接VCC,这个一般资料上不说,太容易误导了

百度一下啊

网友R:
不看你最后的自述!一直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S:
楼主太奇%了,十几年了也不看下sheetdata.

网友T:
EA 是External Access,  EA上面有个非号,低电平有效,使用内部ROM时接高电平

网友U:
哈哈,单片机点灯程序跟编程的hello world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V:
十多年的爱好者还在写新手第一课的点灯课题?建议楼主放弃单片机,因为后面i2c通讯,

串行,各种液晶屏,数据读取转换应用在楼主的有生之年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把时间花

在自己更擅长的事情。

网友W:
这标题,这描述,太让人犯难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AT89S52的EA端必须接VCC,这个一般资料上不说,太容易误导了

哦,原来还在用AT89S52,我手头也有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