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实现编码器调节两路PWM输出程序

楼主(2020-02-02):
#include <STC15F104E_PLU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VD=P3^3;  //红色LED 0.50v=10v ;1.00=27v ;3.85=73v;
sbit CD=P3^4;  //绿色LED
sbit ZS=P3^5;  //指示LED转换  0 - 红色LED调整;1 - 绿色LED调整
sbit BA=P3^0;  //编码器的a脚接P3.0
sbit BB=P3^1;  //编码器的b脚接P3.1
sbit QH=P3^2;  //编码器的按键接P3.2 电压调整或电流调整249=5.00V
uchar v_temp = 128,c_temp = 109,XZ = 0,flag,a0,b0,c0;//占空比 189=3.70V;109=0.75V;128=1.00V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10ms.此处未用到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bianmaqi(void)//捕捉EC11按下和旋转信息
{
  unsigned char a, b, c;
        a = BA;
        b = BB;
   if (a != a0)     // A changed
  {
        a0 = a;
    if (b != b0)    // B changed
     {
        b0 = b;
        if (a == b)
            {
           if  (XZ == 0)
         {
            if (v_temp < 249) v_temp++;
          }
           else  if ( XZ == 1)
         {
            if (c_temp < 208)c_temp++;;
          }
            }
   else         if (a != b)
     {
      if ( XZ == 0)
        {
          if (v_temp > 85)v_temp--;
        }
         else   if ( XZ == 1)
        {
          if (c_temp > 1)c_temp--;
        }
      }
     }
    }
  c = QH;
  if (!c && c0)
        {
        if (XZ == 0 )
      {
        XZ = 1;
        ZS = 1;
        }
    else if(XZ == 1)//切换
      {
        XZ = 0;
        ZS = 0;
       }
    }
    c0 = c;
}
void InitTimer0() interrupt 1  // 0.5毫秒@11.0592MHz  //定时器T0 16位自动模式定时1ms 控制灯灭时间 频率 2000HZ
{
    IE2 = 0x00;    //关闭定时器2中断
    AUXR = 0XE4;   //关闭定时器2计数
    TL0 = 0xCD;
    TH0 = 0xD4;
    VD = 1;
    CD = 1;
//    blue=1;
    flag = 1;
    AUXR = 0xF4;   //开启定时器2计数
    IE2 = 0x04;    //开启定时器2中断允许
}

void InitTimer2() interrupt 12    //     2.5微秒@11.0592MHz  //定时器T2 16位自动模式定时4us    控制灯亮时间
{
    flag++;
    T2L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if(v_temp == flag) VD=0;
    if(c_temp == flag) CD=0;
//    if(b_temp == flag) blue=0;
}
void init()
{
    AUXR = 0XE4;   //设置定时器0和2为1T模式
    TMOD = 0x00;
    TL0 = 0xCD;
    TH0 = 0xD4;
    T2L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ET0 = 1;
    TR0 = 1;
    P3M1 &= 0xF7;
    P3M0 |= 0x08;  //P3.3(推挽)
    P3M1 &= 0xEF;
    P3M0 |= 0x10;  //P3.4(推挽)
    P3M1 &= 0xDF;
    P3M0 |= 0x20;  //P3.5(推挽)
    VD = 0;
    CD = 0;
    ZS = 0;        // 0 - 电压调整状态;1 - 电流调整状态
    a0 = BA;
    b0 = BB;
    c0 = QH;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bianmaqi();
   }
}

网友A:
没有工程文件;只有一个C文件,其中也没有头文件STC15F104E_PLUS.h

网友B(2022-02-28):
刚刚试了楼主的文件,好像没成功,调整频率和占空比无反应,不知道问题在那

网友C: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实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