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按键3不能清零,哪里逻辑出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t0,bai,shi,ge;
uint num;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keyscan();
void init();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bai,shi,ge);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0;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5)
{
     t0=0;
     num++;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if(num==999)
      num=0;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TR0=1;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while(!key2);
     TR0=0;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while(!key3);
     num=0;
          }
          }
}

网友A(2020-02-02):
由于数据分解语句在定时器中断里,如果按下key2就关闭了定时器,再按key3时num虽然为0,但bai、shi、ge没有变,显示数值当然不变。把数据分解语句放到显示程序中可以解决。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t0,bai,shi,ge;
uint num;
void display();
void keyscan();
void init();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0;
}
void display()
{
        P0=0xff;//消隐
        wela=1;
        wela=0;
        P0=table[num/100];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ms(5);

        P0=0xff;//消隐
        wela=1;
        wela=0;
        P0=table[num%100/10];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ms(5);

        P0=0xff;//消隐
        wela=1;
        wela=0;
        P0=table[num%10];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ms(5);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5)
        {
                t0=0;
                num++;
                if(num==999)
                        num=0;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while(!key1);
                        TR0=1;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while(!key2);
                        TR0=0;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while(!key3);
                        num=0;
                }
        }
}

网友B:
实测可以对num清零
测试方法:按k1(程序功能启动TR0,过几秒钟按k2(程序功能停止TR0),再按K3,停留在图示断点,执行num=0则清零(见左侧变量窗口)